FPGA生成125K正弦频率不准毛刺大的问题

楼主(2020-0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似是示波器的触发电平不对

网友:
电源不太稳吧

网友:
先拉个周期同步信号出来看,示波器显示频率与波形有关,看上去你的缺低通,台阶多

网友:
看看DA的数字信号高位是不是频率比较低,次低位频率稍高点,数字的没有问题了,看DA的p和n输出波形

网友:
125K 用 DS-DAC就好了,不用电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