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烧坏的电饭煲不用修就自动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26):
有个Toshiba的电饭煲,几个月前煮饭时突然底部冒烟并闻到烧焦味(电线的烧焦味,不是米饭的烧焦味),马上断电后发现无法使用。
后来联系了维修点,拆开螺丝看看后就说没法修。
过年有空,打算拆开看看自己修,结果通电后发现一切正常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日本牛逼自修复系统

网友:
日本牛逼自修复系统+1

网友:
可能只是进了点水,过段时间干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有隐患

网友:
这也是好事啊

网友A:
我上高中时遇到过类似事件,一个录音机的电机突然不会转了,拆开后测量了电机驱动芯片,明显判断出电机驱动芯片坏了,电源供电正常,但电机端就是没有输出,后来买了电机驱动芯片,准备换的时候,开了一下机突然又能转了,并且只到退役,没有发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高中时遇到过类似事件,一个录音机的电机突然不会转了,拆开后测量了电机驱动芯片,明显判断出电机驱动 ...

高中就开始牛B了,厉害!

网友:
有可能是电线插头接触不良,打火导致所料或者橡胶烧焦,拆开后再装回去就接触好了。

网友:
日本牛逼自修复系统+10086

网友:
电线烧了造成接触不良,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