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电流IO与普通IO的区别

楼主(2020-01-27):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增加高电平大电流。

网友:
没有用过,从图上看,大电流就是两个三态门门并联输出

网友:
搞到芯片设计去了!哈~

网友:
你把他理解成甲类和乙类功放即可。
单管和推挽

网友:
不就是多了一个驱动门吗

网友:
HDRVE是使能大电流输出功能的吧

网友:
输出管子大一点,线粗一点,自然占面积多一点,成本高一点。

网友:
多一个推挽输出而已!

网友:
多并了一个驱动,增大了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力。不是单管和推挽的区别,是单管和并管的区别。

网友:
大电流,会降低io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