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用什么ide来开发arm-linux开发板上的应用程序

楼主(2020-01-27):
请教大家在用什么ide来开发arm-linux开发板上的应用程序,谢谢。

我现在用的两种方式:
1、用eclipse+arm-linu-gcc,eclipse会自动生成Makefile文件,但是问题是eclipse这个玩意,编辑功能和屎一样,不好用。
2、用.h .c文件,然后抄一个Makefile文件,然后命令行make编译,这种方式要自己写makefile文件,费事,也不好用。

我在倒腾vscode+cmake+arm-linux-gcc,这个配置好麻烦,还没有倒腾好。
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我也想找一个啊。。哈哈,第一个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一个啊。。哈哈,第一个勉强能用。。

第一个勉强能用,但是eclipse编辑功能太差了,我现在在倒腾vscode,vscode对头文件支持不好。

网友:
规模不大的话第2种方法挺好的

网友:
makefile 吧,一般都给一个现成的,稍微改改

网友B:
正在用第一个,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都忍受了这么多年,一用ECLIPSE感觉好多了,就时有的时候自动补偿()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第一个,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都忍受了这么多年,一用ECLIPSE感觉好多了,就时有的时候自动补偿()不喜 ...

eclipse不能滚轮缩放非常讨厌,用过vscode,再都不想用eclipse了。

网友C:
文本编辑器+makefile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本编辑器+makefile是标配。

这种不能跳转不能补全,工程大的时候太费事了。

网友:
用CMAKE 指定需要的目录,编译器,以及哪些lib ,再写一个简单的makefile当作入口,让编译时make一下即可

网友D:
win编码vs2015,工程管理cmake,Linux下交叉编译。win下用bat脚本生成工程,Linux下用shell脚本编译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编码vs2015,工程管理cmake,Linux下交叉编译。win下用bat脚本生成工程,Linux下用shell脚本编译发布 ...

一个一个看,我看懂了!
为何全部看完,我就蒙了呢!
这还不是一个个的分开操作吗?好繁琐啊!这样的好处,大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哈哟!

网友:
最近在看Platform.io

网友E:
linux 下虚拟机设置共享文件夹,把源码共享出来, wiNDOWS 用你想要的编辑器编辑代码; 编辑完,回去linux 编译;

我看淘宝几十元的电视机主板的程序是这样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 下虚拟机设置共享文件夹,把源码共享出来, wiNDOWS 用你想要的编辑器编辑代码; 编辑完,回去linux  ...

这样子,要是工程文件多了,你得自己写makefile,很麻烦呀,我想要用iar开发单片机那种,很多工作不要自己徒手搞。

网友F:
vscode+scons,太舒服了,scons是商业公司都在用的,比Makefile好用多了

网友G:
eclipse已经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scode+scons,太舒服了,scons是商业公司都在用的,比Makefile好用多了

我搜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eclipse已经算好了

eclipse编辑功能不行。

网友:
CLion + CMake,很好用,推荐。

网友H:
引用 楼主:
eclipse编辑功能不行。

eclipse + sourceins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H:
eclipse + sourceinsight

昨天把cmake搞好了,正在嫁接v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