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种不同架构的MCU

楼主(2020-01-27):
要开发一个产品,需要2种不同架构的MCU,初步选择LPC1788(cortex-M3架构) + TMS320F28335(TIDSP架构)。
但感觉28335已经出来10年以上了, 再加上现在玩DSP的人太少,所以请大家推荐一下,不同架构MCU。

初步要求带2路CAN + 3路以上串口 + 128KFLASH + 64KRAM,主频100MHZ即可。

本来想选AVR的,但现在才知道AVR要彻底凉凉了。

谢谢大家。

楼主:
用过吗,PIC32的性能怎么样?供货稳定吗?

网友:
感觉microchip现在不怎么推pic32了,主要推收购的atmel的SAM系列了。

网友A:
不是有riscv架构的了吗,可以尝尝

网友:
这么做意义何在?

网友:
瑞萨的RX600系列,RX62T,63T比较符合你的需求。瑞萨自己的内核,性能比同频M4 强。

网友:
有意义么,

网友:
不同架构,做多版本的冗余?

网友:
infineon aurix系列

网友B:
铁路上有些设备是需要做表决系统的。

网友C:
安全相关系统?TI的TMS570,英飞凌TC2XX,NXP的MPC574x,ST 的spc560x。如果不过认证,那STM32F4+28335我觉得比较合适,1788真的有点老,28335觉得老,可以用28377。

网友:
avr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相关系统?TI的TMS570,英飞凌TC2XX,NXP的MPC574x,ST 的spc560x。如果不过认证,那STM32F4+28335我觉 ...

是的,做一个安全系统,需要过认证,但不一定得用TI570系列。
主要使用做IO控制,没有大量运算,因此选用 MCU即可,还简单。

楼主:
AVR 被PIC收购了,所以凉凉了

网友D:
STM8应该可以代替A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路上有些设备是需要做表决系统的。

有相关的文档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应该可以代替AVR

那个不行,功能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riscv架构的了吗,可以尝尝

做产品,还是别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做一个安全系统,需要过认证,但不一定得用TI570系列。
主要使用做IO控制,没有大量运算,因此选 ...

带lockstep的MCU都比较贵,你要做 cat.3?  STM32F1/2/4+28335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用英飞凌,开发环境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要功能安全的那就选车规的一颗就好了,不过功能安全不是那么容易玩的。可以选瑞萨的,NXP的,英飞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文档给看看吗

上学的时候学过,现在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带lockstep的MCU都比较贵,你要做 cat.3?  STM32F1/2/4+28335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用英飞凌,开发环 ...

牵扯到功能安全,nxp 英飞凌,开发环境,代码库,都不便宜。

汽车电子我很熟悉。

欧洲人真坑,项目没八字还没一撇,保护费已经交出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牵扯到功能安全,nxp 英飞凌,开发环境,代码库,都不便宜。

汽车电子我很熟悉。

在用tc29x,的确坑,小点公司根本没能力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牵扯到功能安全,nxp 英飞凌,开发环境,代码库,都不便宜。

汽车电子我很熟悉。

代码库可以自己写啊,标准在那里。就怕自己写完发现比买的还贵。
IDE应该要用GreenHills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tc29x,的确坑,小点公司根本没能力碰

后面的大集成,小公司除非投资的起搞不下去了。功能安全,Autosar,HSM,QNX,虚拟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牵扯到功能安全,nxp 英飞凌,开发环境,代码库,都不便宜。

汽车电子我很熟悉。

我做安全的体会是,不要把希望建立在别人身上,还是自己踏实的干。
所以开发环境 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的时候学过,现在都还给老师了。

能帮找找吗,我想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找找吗,我想学学

没有书啊,当时老师是在铁路方面的研究所工作的,讲课中讲了一些实际工程中的设计案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找找吗,我想学学

你做的也是铁路方面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找找吗,我想学学

只是隐约还记得些概念,故障导向安全,表决系统,冗余,双机热备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帮找找吗,我想学学

iso 13849-1-2015,IEC 61508-2010,GBT20438-2017,ISO 26262-2018可以看看,TUV培训也都是参照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o 13849-1-2015,IEC 61508-2010,GBT20438-2017,ISO 26262-2018可以看看,TUV培训也都是参照这些 ...

谢谢,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也是铁路方面的设备?

不是铁路,是电车系统

网友F:
不同内核  TI 应该是 资料最多的  开发环境相对好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内核  TI 应该是 资料最多的  开发环境相对好的了吧

是的,所以,不行就28335.10年前用过,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cypress+PIC 是首选

楼主:
开发环境 好弄吗?cypress 有什么MCU?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 好弄吗?cypress 有什么MCU?

1. cypress的开发环境比ST的好。cubeMX 弱爆了。
2. 具体型号可以去官网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cypress的开发环境比ST的好。cubeMX 弱爆了。
2. 具体型号可以去官网找。

环境免费?
好买芯片吗?
例程有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环境免费?
好买芯片吗?
例程有吗?谢谢

1. IDE环境免费。编译器可选择MDK,GCC等第三方。
2. IC找代理商还是好拿的。
3. 资料基本上都有,图形化配置界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不行就28335.10年前用过,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TI新型号也很多啊,TMS320F28377。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IDE环境免费。编译器可选择MDK,GCC等第三方。
2. IC找代理商还是好拿的。
3. 资料基本上都有,图形化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新型号也很多啊,TMS320F28377。

对,不行就用TI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吗,PIC32的性能怎么样?供货稳定吗?

一直在用 感觉供货还可以 我们量不是很多 一年300片左右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C:
在用tc29x,的确坑,小点公司根本没能力碰

TC299T or TC387, 开发板+代码库+开发环境,请问开发环境用什么软件?编译器 TASKING VX ?

网友:
arm+riscv应该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