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geber文件报错求助

楼主(2020-01-28):
导入geber文件 报错,“illegal Quarter Arc” I or J <0 at (27140,6400) to (27140,6400)
截图见下图:

网友A:
百度了下,提示重新设置下导入参数,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自己再检查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下,提示重新设置下导入参数,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自己再检查检查吧 ...

感觉是坐标的问题,但就是没调明白。。。。。。

楼主:
继续顶贴 一下,论坛里的 老大哥们  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自己出的gerber?

网友B:
显示圆弧报错了,是不是那里的铺铜导出错了,不用管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圆弧报错了,是不是那里的铺铜导出错了,不用管应该没事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