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最高的DAC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2020-01-28):
最近打算做个隔离电路,ADC采样后变成数字信号隔离发送,接收后再通过DAC重建。发现大部分处理器的DAC速度都比ADC慢,请教一下,哪个型号STM32,有2M以上的DAC呢?

网友A:
G4系列或许可以,无缓冲是15Msps

网友B:
回放时间对不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放时间对不齐了吧

您说的是,多路采样,这么处理后,同步关系没法保证吗?考虑过这事,感觉码率越高,同步差异应该就越小吧?因为我也没什么复杂编码,复杂传输,延迟不定。直接就是简单的对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系列或许可以,无缓冲是15Msps

谢谢!不过G4系列有点不好买,莫非是因为刚出来没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G4系列有点不好买,莫非是因为刚出来没多久?

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STM32G431官方批量价不到2刀,假货宝都好几页的,不应该不好买

网友:
感觉不如买独立的dac来的稳当

网友:
STM32的ADC速度越高越不稳定,波动偏大,要求高的产品建议外挂

网友:
我买的STM32F4官方指南上面写的最快333khz,我个人也验证过,差不多

网友:
单片机自带的AD和DA都一般,要求高都得外接

网友:
疫情之前STM32G474,STM32G431都有货。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A:
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STM32G431官方批量价不到2刀,假货宝都好几页的,不应该不好买 ...

您好,请教一下,我自己做的Jlink OB,F103和F072版本的,都没法识别G431,只有STlink V2.0能烧写。请问Jlink难道必须V10以上版本才能支持G43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我自己做的Jlink OB,F103和F072版本的,都没法识别G431,只有STlink V2.0能烧写。请问J ...

升级下驱动试试?估计是没有G4系列的描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下驱动试试?估计是没有G4系列的描述文件

用到MDK5.23了,插上JlinkOB,还是没显示可以升级。这样只能找烧写文件直接用另一个Jlink写入吧,但是没找到新的烧写文件啊
单位安装了Jlink6.52e,提示升级DLL,看了一下原来的DLL是4.80,现在升级成6.52e了,能不能用晚上回家试试,单位MDK5.11不支持G4的DF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到MDK5.23了,插上JlinkOB,还是没显示可以升级。这样只能找烧写文件直接用另一个Jlink写入吧,但是没 ...

jlink本身固件一般没问题,毕竟只是实现协议,不会怎么去改动,控制如何操作还是靠上位机

查了下releasenote,jlink是Version V6.62 (2020-01-24)才修正stm32G43x支持

试试segger官网上下载最新的jlink windows软件包,用里面的jFlash先试试能不能读到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下驱动试试?估计是没有G4系列的描述文件

F103的JlinkOB,别升级V6.52e,升级完警告,烧写后自动退出,现在不但G4不支持,F103都烧不了,后悔中。估计得重新刷固件才行
F072的JlinkOB可以升6.52e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本身固件一般没问题,毕竟只是实现协议,不会怎么去改动,控制如何操作还是靠上位机

查了下release ...

天啊撸,V6.62不会把我的F072 OB,也升级成板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啊撸,V6.62不会把我的F072 OB,也升级成板砖吧

至少072带usb dfu,救砖倒是方便惹

总之折腾新片子都是个踩坑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072带usb dfu,救砖倒是方便惹

总之折腾新片子都是个踩坑的过程  ...

有点没太理解,usb dfu怎么方便呢?可以直接usb给自己刷固件,不用另一个Jlink/STlink施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072带usb dfu,救砖倒是方便惹

总之折腾新片子都是个踩坑的过程  ...

有了点新发现:原来DLL和Jlink版本不是完全独立对应的,6.30的DLL是6.10i,JlinkOB103还是能用的。但Jlink更新到6.52e,OB103就不行了,而且内部固件没变化,插到6.10i的上面还是能用。
高版本Jlink确实比较顽固,卸载了也不行,我清不掉,估计只有重装系统才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