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Kicad原理图是GND更新到PCB就变成+12V 已解决

楼主(2020-01-30):
在原理图的网络都连接正确,更新到PCB之后5V和GND直接变成了+12V,奇怪的是+3v3和12v都是对应正确的。

+12v,+5v,+3v3,Gnd都是从电源端口中选择的。

Kicad版本:5.1.5

已尝试解决:
删除PCB重新更新,无效。
删除工程下,除pro,sch,lib之外所有文件,无效。

头一次碰见这么奇怪的问题,该如何解?

添加描述:
就是更新PCB之后,5V和GND节点直接丢失,不会出现在PCB文件中

已解决:
解决方法:将其中一个GID改成GNDPWR,再更新 全部正常。
不知是BUG还是我的错误。

网友A:
你用 G 键拖一下 GND 符号试试,这肯定是原理图出问题了。

网友B:
5V和GND在原理圖某處不小心連到了+12V,原理圖檢查運行一下。

网友C:
我猜是你画那个GND连到IC脚的那个线是直接复制12V的线

网友D:
在原理图界面左侧点一下显示隐藏引脚,看看灰色的字是不是和引脚名称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原理图界面左侧点一下显示隐藏引脚,看看灰色的字是不是和引脚名称对的上。 ...

是对应的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你画那个GND连到IC脚的那个线是直接复制12V的线

没有复制呀   gnd直接接到器件上,没有连线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和GND在原理圖某處不小心連到了+12V,原理圖檢查運行一下。

检查过了  并没有直接连接。  另外在pcb下打开引脚属性,连GND和5V的节点标签都找不到,这个倒是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 G 键拖一下 GND 符号试试,这肯定是原理图出问题了。

G键拖GND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下吗。我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键拖GND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下吗。我尝试一下

鼠标放在GND符号上,按一下G键拖动符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在GND符号上,按一下G键拖动符号 ...

可以拖动,你看这样对吗。自我感觉好像没问题吧

楼主:
解决方法:将其中一个GND改成GNDPWR,再更新 全部正常。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转到KI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拖动,你看这样对吗。自我感觉好像没问题吧

应该拖那两个可疑的 GND,莫名两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拖那两个可疑的 GND,莫名两个节点。

我所有都拖动,都是正常连接  然后我尝试断开连接,运行DRC会报错,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有都拖动,都是正常连接  然后我尝试断开连接,运行DRC会报错,很奇怪的问题。 ...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个库元件有隐含的引脚导致两个网络被隐形连接,这要每个元器件都要编辑看看。

如果你能重现该故障,并且文件可以公开的话,麻烦你上传一下让大家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个库元件有隐含的引脚导致两个网络被隐形连接,这要每个元器件都要编辑看看。

如果你 ...

将GND换回原来后,还是会复现问题。  板子倒是很简单,在附件里,更新PCB并新建pcb文件后就会看到问题。

另外自建库也已经上传了

另外,谢谢你对这个问题这么上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GND换回原来后,还是会复现问题。  板子倒是很简单,在附件里,更新PCB并新建pcb文件后就会看到问题。

左上角那个 +12V 和 GND 是连在一起的。

开源软件是靠大家自己维护的,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那个 +12V 和 GND 是连在一起的。

开源软件是靠大家自己维护的,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应该的。

这个DRC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那个 +12V 和 GND 是连在一起的。

开源软件是靠大家自己维护的,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应该的。

确实 是的,5v那里也是同样问题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那个 +12V 和 GND 是连在一起的。

开源软件是靠大家自己维护的,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应该的。

这下完全正常了  这次弄得都有点想转回ad了,是我自己的问题  软件OK  哈哈

网友E:
呵呵,看来画图还得仔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看来画图还得仔细点啊。

哈哈 是啊,一不留神就错了  自己看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考试时候做完检查一个理

网友:
不是 DRC,一打开原理图就看到了 ...

网友F:
这个是楼主不专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楼主不专心啊

哈哈,是啊  还得多谢chunjiu老兄  楼主位已经不可编辑了,希望别误导其他人

网友G(2020-06-28):
DRC应该也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RC应该也会报错的。

好像也是有异常  时间比较久我也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