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时每一层会发生偏移,怎么破解?

楼主(2020-01-30):
今天想学习下印章的阳刻,但是发现雕刻过程中层与层之间会发生偏移,每次总是向右上角偏移0.5mm~1mm左右,请见下图,注意角部分更加清楚偏移的方向及偏移的大小。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破解?
我使用的是artcam8制作的。
先行谢过大家了。

网友:
建议楼主发一下
1.G-code代码(文件形式)
2.机器的照片或步进电机参数,丝杠参数

要么是代码里面有什么问题(仿真应该能看出来)
要么就是机器在特定位置会发生丢步

网友:
估计是步进电机不停的失步。

网友:
这个带载后回原点应该就能看出偏差,很可能是丢步了

楼主:
第一次用雕刻机,好多东西都不懂。不知道如何看是否发生了失步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雕刻机,好多东西都不懂。不知道如何看是否发生了失步现象

降低雕刻速度,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雕刻速度,看看有没有改善。

已经降低了,300 200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雕刻机,好多东西都不懂。不知道如何看是否发生了失步现象

失步时的声音不一样的,就像汽车变速箱打齿了一样,比正常步进声音会大

可能需要重点留意各个轴运行到靠近两端时的情况

如果在电脑上看刀路的仿真没有偏移问题,那基本就是丢步了

另外,不要每层都回原点去用限位开关找零点,限位开关可能并不准确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刀具,编写刀路的时候,刀具参数有没选好?刀路实体模拟一下看看~V刀雕刻是会有斜度的~

补充,看到下面的图了,确实偏离蛮多,用的是mach3吗?下载最新版本看看,我之前也试过铣孔没在指定的位置上,重新安装软件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刀具,编写刀路的时候,刀具参数有没选好?刀路实体模拟一下看看~V刀雕刻是会有斜度的~

补充, ...

用的是mach3,会不会是artcam输出的文件格式的问题呢?我输出的是G-code(mm)*.tap

网友:
有可能丢步。

楼主:
又重新做了雕刻对比试验,两次雕刻的深度都是一样的刀具V刀,一样的雕刻深度0.3mm,速度都没有改变,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次下刀深度0.3mm,一层雕刻完成,第二次下刀深度0.1mm,三层雕刻完成。
对比这两个图像,发现层与层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偏移的。但是雕刻一层的时候却没有这种现象,这不应该是失步吧?难道失步只发生在层与层之间?
上传两个刀路文件,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雕刻速度,看看有没有改善。

请问下莫老大,给的机油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否点在xy轴的防尘板蓝色胶条的地方?
是否点些机油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呢?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步进电机丢步了

网友:
在纸上用笔 测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