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最得意的作品:J-LINK V9 DIY

楼主(2020-01-30):
在工作或是DIY的时候,使用下载器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淘宝买的JLINK太硕大了,跟砖头一样~~~,很多情况下,它比自己DIY的电路板还要大,于是三年前,我做了一次迷你版的下载器,
我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三次改版优化了下载器的电路设计,也考虑到端口浪涌的可能,做了简单的抑制、保护。
年前我发到工厂做了60个,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使用的三年里,没有出现丢固件的情况。
*输出IO: SWD模式(SWDIO、SWCLK) 、虚拟串口、 5V(两路)、 3.3V (两路)
*3.3V 输出电流:300mA
*下载速率:12MHz
*尺寸:长2.1CM ,宽1.38CM

一共做了60个 。第一次联系工厂做的时候,各种不懂,折腾了好久,才量产成功。

楼主(2020-04-03):
由于最近一直受到伸手党的要求,说句比较实在的,开源只是开源,你啥都不会的情况下,我没法探讨的,我没有义务提供大量的服务去一点一点教你,心累啊。

网友A(2020-01-30):
STM32CubeIDE 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IDE 可以用吗

你说的是ST的官方开发工具吧,支持的。而且上次我发现那个RT-Thread的官方开发环境也支持。线插好,直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ST的官方开发工具吧,支持的。而且上次我发现那个RT-Thread的官方开发环境也支持。线插好,直接 ...

显示的版本号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版本号是多少呢

V9.4 稳如老狗

网友B:
原理图,固件个人有修改么?分享一下?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D:
带串口么?可否预定2个

网友:
虽然,我也只是打酱油路过,肯定不会自己做,因为不划算!

但楼主,是否方便分亨一哈原理图,主要想学习一哈,

你的和原版的在哪些地方做了简化!

网友:
高手  高手,如何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固件个人有修改么?分享一下?

可以的,这几天在老家,得等我回去,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准备在闲鱼出,感情好,我可以送你一个,反正是做着玩的,不指望这个赚钱

网友:
没有了JTAG,方案是ST的,不如叫STllink合适些~

网友:
下回能把USB换成TYPE-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闲鱼出,感情好,我可以送你一个,反正是做着玩的,不指望这个赚钱 ...

咸鱼地址呢

网友:
没有RST引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串口么?可否预定2个

带串口,我用着很爽,那时候试过用它的串口调试linux嵌入式,发现在非常大的信息流里面也没有挂掉。闲鱼出?  我这个每小时好像只能回两次消息

网友:
多少钱一个,怎么买?

网友:
断点调试经常会断开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买一个回来玩玩

楼主:
没有引出来

网友:
楼主做的很不错了。很好。

网友:
收藏了,等楼主开源分享,谢谢!

网友:
nRFgo Studio 烧录 nRF52810 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今天在淘宝上弄了一个店铺,发布上去了 , 但价格不知道该定多少啊 https: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39af1debAKMr5t&ft=t&id=611605177052

楼主:
我今天在淘宝上面发布了 你看下,第一次发布淘宝,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才合适  https: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39af1debAKMr5t&ft=t&id=611605177052

网友:
这种精简版本的JLINK。在一些MCU上面使用不了,,本人测试发现 新塘的部分MCU用不了。大家简单的认为ST的能用,其他的M核都能够用。

网友:
你觉得合适的价格定一个就是了,用的到的人会买,用不到的人你就算送给他也没意义

网友:
不错,抽空cp给自己做一个

网友:
typeC还是更香的

网友:
不错,也做了类似的开源V9,等楼主分享原理图PCB看看

网友:
挺好的,很mini

网友:
USB座的焊盘强化一下,我在淘宝上买的类似的 (插着USB线的 放到包里弯了) 导致USB座 焊盘掉了。

网友E:
好小呀,我喜欢用type-c的口

网友:
很优秀,如果是typec端口更好,

网友F:
用jlinkob   经常被目标板搞坏,都是stm32f103直接短路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要是type c就好评了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2 穿上了外衣。
3 有nRST,还支持按键复位。
4 支持JTAG、UART。
5 可通过按键进入usb msc boot,使用DAP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这个不错,成本应该不低吧,要是能开源就好了

网友:
是带离线功能的?
等开工后,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帅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jlinkob   经常被目标板搞坏,都是stm32f103直接短路了,不知怎么回事

是不是静电打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厉害呀,之前我看到v10在速度上比v9快了一点,但想着芯片贵了不少,然后就没想着做一个了

楼主:
我在淘宝发布了,定价48,全国非偏远地区包邮! https: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39af1debAKMr5t&ft=t&id=611605177052

楼主:
我在淘宝发布了,非偏远地区包邮, https: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39af1debAKMr5t&ft=t&id=611605177052

网友:
V9 V10 的都不错,加上接口芯片做缓冲保护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兄弟,你这个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你这个强大,但是网站上没找到价格和购买链接

网友:
如果是type c更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这个mini功能有啥限制吗?不打算销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mini功能有啥限制吗?不打算销售吗?

没啥限制,swd和jtag、虚拟串口都ok的。
不打算销售,只是自己用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外壳不错,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我喜欢这种透明的,希望可以放淘宝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小呀,我喜欢用type-c的口

看到很多人也说喜欢type c,,其实我也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壳不错,哪里搞的?

淘宝上外壳好像可以定制,那时候我问了好像是一百个起订

网友:
真是强大!让人羡慕!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支持楼主

网友:
做得不错,节后也自己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外壳好像可以定制,那时候我问了好像是一百个起订

方便的话,分亨一哈原理图啊,哥们。。

我看看你在原版本上作了哪些裁剪和改进。。

学习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有时候还是有壳子好一些,没有壳子担心什么线接触到板子把板子烧了。

网友J(2020-03-02):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这几天在老家,得等我回去,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你说的放一下原理图的呢,望穿秋水啊。。

网友:
都2020了,还不是type C?

网友:
为什么不把RST引出来?

网友:
都说开源,每一个行动的呢?

网友:
不错好东西  有个小外壳就好啦

网友:
串口速率能到多少?256000能行不?

网友:
版本有点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这个确实漂亮,比商业出售的都看起来舒服。

网友:
我想连上标准的20pin排线,是不是只能杜邦线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也来秀一个我的得力小工具 J-LINK V10 MINI
看来这个得好评了:
1 type C。

很强,有购买链接可以买一个

网友K:
看着很不错,买了2个支持使用

网友L:
没看到什么保护,抗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很不错,买了2个支持使用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说的放一下原理图的呢,望穿秋水啊。。

哈哈,我给忘了,之后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看到什么保护,抗噪么

由于体积的问题,无法使用TVS管,于是选择了使用电阻衰减+电容抑制浪涌的方式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给忘了,之后上传

静待佳音啊。。。哈哈。。

网友:
0202年了,居然还不是typec

网友:
定制外壳的地址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在淘宝上弄了一个店铺,发布上去了 , 但价格不知道该定多少啊 https: //item.taobao.com/i ...

个人感觉哈,这工具做出来送人可以;但是拿到平台上公开销售,可能会遇到法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给忘了,之后上传

提前谢了楼主了。。

网友:
你们的V9里面的固件是哪来的?

网友:
必须赞一个先!!!

网友:
jlink下载器设计资料是ST官方开源的吗?

楼主:
哈哈哈,这是资料,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记性比较差,让大家久等了

楼主:
资料在94楼

网友:
请问,这个BIN文件,是自动升级的吗? 这个应该是固化的,不可升级的吧,我看到别的坛友是用一个什么工具,修改什么SN号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外壳好像可以定制,那时候我问了好像是一百个起订

需要开模具费吗,还是只能公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