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无聊,开源stlink pcb sch .

楼主(2020-01-30):
感谢论坛的开源的各位!
根据论坛各位开源的画的,可以直接打板。
板子画得一般。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和大家的开源!

楼主:
也感谢JLC提供便宜优质的打样服务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还是觉得把nRST留出来好点,在某些情况下还是需要的

网友A:
能提供烧录的bin文件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烧录的bin文件吗。谢谢啦

也是论坛下载的

网友:
同楼上,能提供烧录的bin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论坛下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TYPC-C这个封装,做得很好啊。方便手工焊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有空也做几个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论坛下载的

感谢分享,准备发J*C打样了

网友:
开源stlink pcb sch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顺便问一下,JLC现在可以打板(开工)了么?

网友:
有空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想学一下

网友:
谢谢开源,还兼容两种接口

网友:
建议提供5V的输出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想了解下原理呢.

网友:
不错, 无聊多多发资料,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想找一个带隔离的 原理图,有吗

网友:
感谢分享!ST-Link的PCB和SCH Mark.

网友:
谢谢,mark,st-link开源

网友:
很厉害,谢谢分享。画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2.1版本的,就是带串口的。这样一个调试器下载调试看log齐了。

网友:
开源stlink pcb sch bin 谢谢;

网友(2020-03-03):
stlink  与 jlink OB  速度上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论坛下载的

有办法把stlink刷成jlinkob的同时能支持非st的芯片妈?我刷成jlinkob后只支持st的芯片,有点失望

网友:
mark多一积分 谢谢了

网友B(2020-06-16):
打样了一个,烧写ST32正常,但STM8无法联接,与楼主区别把22R电阻换成了10R ,220R换成100R ,680R换成了560R,因为手头没有那几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样了一个,烧写ST32正常,但STM8无法联接,与楼主区别把22R电阻换成了10R ,220R换成100R ,680R换成了560 ...

试了一下,用ST VISUAL DEVELOP可以进入仿真单步,RUN都正常。

网友:
如果是2.1版就好了,多个模拟串口

网友:
凭USB TypeC接口设计,就应该赞一下

网友:
这个很多人做了,如果源码也开源就好

网友(2022-08-18):
mask一下 stlink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