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源2.13寸墨水屏的PCB SCH 。

楼主(2020-01-30):
2.13B 墨水屏,WFT0213CZ16

网友:
赞一个,期待后续源代码

网友A:
墨水屏竟然有彩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水屏竟然有彩色?

三色。。刷新很慢,只能全屏刷新。

网友B:
断电后屏幕显示会消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后屏幕显示会消失么?

不会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色。。刷新很慢,只能全屏刷新。

有局部刷新功能啊,难道是我用的不是这高大上的?

网友D:
我记得以前墨水屏很贵,现在价格降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局部刷新功能啊,难道是我用的不是这高大上的?

黑白的可以局部刷新,三色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墨水屏很贵,现在价格降点了吗?

我是之前咸鱼上10块钱一个买的报废价签拆的。新的好像还是很贵。

网友:
今年好像彩色电子纸要量产了,据说刷新率比之前单色还要快。ces2020 海信彩色墨水屏手机

网友:
牛,头一次见白色墨水屏

网友E:
我上次买了十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F:
像汉朔那些电子价签,能用吗,我看闲鱼挺多卖的,比tb买屏便宜些,想买回来拆屏,不知能不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买了十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如果是10块钱1个的,北京发货的应该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汉朔那些电子价签,能用吗,我看闲鱼挺多卖的,比tb买屏便宜些,想买回来拆屏,不知能不能驱动 ...

汉烁好像是2.9寸的。

网友:
13寸墨水屏的PCB SCH 。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白色墨水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烁好像是2.9寸的。

尺寸好像挺多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自己驱动

楼主:
吐槽下那种便宜的fpc座真难焊,那种前后翻盖的,镀金的要好焊很多。

网友:
菜鸟羡慕你们,真有才

网友:
墨水屏最大的问题是刷新太慢了

网友:
没查到SC622K这个IC

网友G:
目前1.8 或2.13寸墨水屏价格如何?
有谁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1.8 或2.13寸墨水屏价格如何?
有谁知道吗?

微雪2.13的三色墨水屏41,不过肯定有更加低的。

网友H:
刷新是永远的痛,要是能突破秒内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刷新是永远的痛,要是能突破秒内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用了,

有支持局部刷新的  貌似速度还可以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XB去找找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支持局部刷新的  貌似速度还可以

用过所谓局部的,小尺寸的才行,好像200X200点以内的
然后速度也不忍啊,
1、2Hz就很好了

网友:
最好可以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没有驱动代码开源吗?

网友:
仓库物料管理,超时价格标签都可以使用

网友(2020-03-02):
点不亮 能指导一下么?
把接IO的那些22R的电阻全部移除直连点亮了。

网友(2020-06-19):
用这个一定要看好是上接的还是下接的,之前一直找不到问题,后来换接口才知道买错型号了、

网友(2020-11-14):
什么价,刷屏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