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测试雕刻机的失步问题,期盼大侠解救

楼主(2020-01-31):
今天又重复做了个雕刻对照试验,来查看雕刻机的失步问题,
用的刀是6mm60度平底尖刀,刀尖0.2
雕刻深度0.5mm,每次雕刻0.1mm,共5层,雕刻速度300,200
雕刻前手动画出了x=0和y=0的坐标线,雕刻完成后再次将刀调整至x=0,y=0的位置,再次划下坐标线和原来的作为对照。发现今天比昨天的要好,昨天的实验x和y方向都会向右上方偏移,今天的实验y方向没有发现偏移,但是x方向的偏移量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2mm之多,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雕刻机失步的问题吗?在雕刻过程中也没有发现机器有异样的声响呀?!
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我查看了你的代码,代码没问题,

你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MACH3里面XY轴的加速度改低点,一般就没问题了。

然后来回跑正方形代码:
X0Y0
X100
Y100
X0
Y0

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设置MACH3的插补,但是大概率你用不到这一步

网友:
驱动器是不是电流低了,或者细分高了,驱动信号(DIR PUL)频率太高,丢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你的代码,代码没问题,

你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MACH3里面XY轴的加速度改低点,一般就没问题了 ...

雕刻一个方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多层的时候就会出现层与层之间有严重的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你的代码,代码没问题,

你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MACH3里面XY轴的加速度改低点,一般就没问题了 ...

还有就是提刀然后到新位置的时候速度很快,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出现失步的呢?这些地方在G代码中如何修改呢?我用的是artcam8生成G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雕刻一个方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多层的时候就会出现层与层之间有严重的偏移 ...

改加速度,改了测试空间方框

X0Y0Z0
X100
Y100
Z100
X0
Y0
Z0

以上是一段,复制循环200次
这种不可能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提刀然后到新位置的时候速度很快,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出现失步的呢?这些地方在G代码中如何修改呢 ...

G0的速度是系统可以设置的,你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G0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加速度,改了测试空间方框

X0Y0Z0

好的,谢谢!
晚上再做一个测试。
第一次学习使用CNC,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向大家学习,谢谢了!

网友B:
你把你驱动模块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排个图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驱动模块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排个图片看下?

我使用的就是AMCNC03,连接线都封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AMCNC03,连接线都封装了

明白,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运行mach3的时候,不要进行其他任何软件的操作,最小化,最大化窗口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mach3的时候,不要进行其他任何软件的操作,最小化,最大化窗口也是不行的 ...

运行mach3的时候我的artccam8没有关掉,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待会儿再测试下。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加速度,改了测试空间方框

X0Y0Z0

又重新做了一遍,发现和原来的错误一模一样,位置也是一样的,看这样子不应该是失步形成的吧?如果是失步形成的,那不应该两次做的都一模一样,连发生偏移的位置都是一样的,着样子很是蹊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你的代码,代码没问题,

你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MACH3里面XY轴的加速度改低点,一般就没问题了 ...

果然是加速度的设定问题,原来的设定值是500,我将它改成了200,下面是雕刻前后的坐标线标记情况,前后可以重合,估计还是有小的问题,我将加速度再改小一点再试试看。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