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在家无聊,不如一起来开源之四,AD588 AD584 电压基准

楼主(2020-01-31):
电源用了隔离电源模块,凑合能用。

网友:
楼主的手很秀气,一看就是城里人:)

网友:
你这个真够全的!厉害

网友:
楼主大爆发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假没白放啊。

网友A:
做得不错,多少钱一套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多少钱一套成本。

都是拆机件 ad588好像是10块左右,ad584好像5块。

楼主:
明天再把板子翻出来测测,今天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AD588 AD584 电压基准,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谢分享,红色的插件电容是陶瓷电容吗?
选这种电容的原因是这种电容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红色的插件电容是陶瓷电容吗?
选这种电容的原因是这种电容效果比较好? ...

红色的是CBB。

网友C:
电源模块 用的是啥型号

网友D:
楼主最近很高产,哈哈

网友E:
能否对比下MAX4070/MX4071?电压基准里,参数好,性价比高的,我就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近很高产,哈哈

待在家里只能多刷刷论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对比下MAX4070/MX4071?电压基准里,参数好,性价比高的,我就找到这个

没有高位表,暂时没办法对比,这个可以大概知道万用表还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 用的是啥型号

最便宜的 0515

网友:
玩这个得有块好表。

楼主:
补充一下自己收集的电压基准IC 资料

网友F:
器件在哪家买的,奸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器件在哪家买的,奸商?

淘宝买的拆机件,搜ad588编码 8块钱那家。

网友:
用的红色电容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网友:
楼主的那万用表量这基准源也太准了吧?都是刚刚好再偏正一点点,与万用表的精度即显示是一样的!哈~
总之还是谢谢楼主提供的参考资料,估计这做好得用台八位半来标定才行。

网友:
这玩意干啥用的?

网友G:
ad588好贵啊,楼主有钱人,鉴定完毕

网友:
玩基准至少需要一个好表,可惜我没有

网友:
小声地问有多余的成品吗?我有三个表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看到这么多插件,又把我带进了15年前的时光啊。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G:
ad588好贵啊,楼主有钱人,鉴定完毕

Ad588bq算是10v基准里最简单最靠谱的了,不怕麻烦的话就用LM399,发烧的话上LTZ1000.

网友:
这个暂时用不上,但还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