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驱动分享

楼主(2020-01-31):
批量导出照片,被iTunes整烦了。把安装包里面的驱动提出来了,在此分享。当前最新win10 64位可用。一个是usb驱动,win下可以识别为移动设备,另一个应该是把iphone当网卡用的,我没有试。
安装方法:在inf文件上右键安装

也可以用傻瓜式安装包。

网友A:
是楼主自己提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自己提取的?

是啊,用uniextract

网友:
用那个mazing很强大

网友:
装个爱思也有这些功能了吧,爱思也不大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一直用爱思

网友:
不错,爱思也得装itunes

楼主:
不需要,那些xx助手也是基于这个驱动的。

楼主:
itunes里面提供了驱动和上层软件接口两个包。上层软件接口包有七八十兆,也用不上,我就没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那些xx助手也是基于这个驱动的。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我发现,
从抖音保存下来的视频,可以用itune生成的磁盘复制到本地硬盘,
从微信朋友圈保存的,基本上一粘贴就卡死,不知道是不是微信文件系统搞的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
从抖音保存下来的视频,可以用itune生成的磁盘复制到本地硬盘,
从微信朋友圈保存的,基本上一粘 ...

iPhone不是我的,还没发现这个问题。水果新系统改用HEVC编码视频了,老驱动可能不支持。
网上解决方案:进入手机设置-照片-下拉到最后“传输到MAC或PC”选择“保留原始照片”(默认是自动)。即可导出相册中的所有视频、图像文件。

网友:
最后我还是觉得 i4助手好用。

网友:
明天试试,先收下

网友:
在用爱思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