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LINK千兆86型无线ap面板方案可靠吗?

楼主(2020-02-01):
最近房间装修。准备换个组网方案。
之前的单个无线路由器烦死了。昨天还掉线几次。
之前家中的网: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410-1-1.html

看到TPLINK有千兆86型无线ap面板。

决定选用:千兆的POE(买的4个千兆面板+4口POE主机:1695元。)。

想问问:这个稳定吗?有没有什么坑?

主要是:这个看起来比较简洁。看起来也比较可靠。

网友A:
楼主最终选了这个的话,记得回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TPLINK 口碑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终选了这个的话,记得回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我已经拍了,估计过几天可以到货,准备也简单测试下。
估计:房间装修,加上使用感受,估计要半年时间了。

网友:
稳定性看起来不行,本来这玩意发热量就大还做这么小,
买正经的吸顶路由吧

网友B:
建议买ubnt的,我装了两个吸顶的ap,自己软路由里面再搭个软ac,信号很好,两年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拍了,估计过几天可以到货,准备也简单测试下。
估计:房间装修,加上使用感受,估计要半年时间了 ...

我前段时间也在淘宝上找到这种收藏了,等交房后也准备用这种。
不知道一个AP面板能覆盖多少范围,用的天线应该比较小,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也有人推荐mesh路由器的,但是感觉一个个放着美观度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在淘宝上找到这种收藏了,等交房后也准备用这种。
不知道一个AP面板能覆盖多少范围,用的天 ...

等我几个月,用完了,我来个评测。

网友C:
已经使用了半年。这东西不便宜,一个路由+4个AP,一千多。稳定性还可以,AP发热巨大,使用方便,全屋无死角。

网友:
根据楼上提供的吸顶AP的线索,搜到这种,体积比较大,散热性能应该更好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375039686632

网友:
最重要的是兼容性。如果兼容性不好,ac会经常掉线。我的gpd pocket 2用tplink要关掉网卡很多功能才能保持连接。

网友D:
华三 还可以吧,工程用的不少

网友:
也收藏了,准备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ubnt的,我装了两个吸顶的ap,自己软路由里面再搭个软ac,信号很好,两年没有出过问题 ...

什么路由系统?

网友F:
这个价格可以买华三了,就是3个86面板+poe路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路由系统?

LEDE,里面就有ubnt的软ac插件

网友:
等待楼主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E,里面就有ubnt的软ac插件

多谢,一直在找可以兼容UBNT的软路由

网友:
我用的是爱快,之前房间安了面板,现在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终选了这个的话,记得回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已退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367-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已退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367-1-1.html

感觉要么是坏的,要么哪里没设置好。不然速度那么慢太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么是坏的,要么哪里没设置好。不然速度那么慢太不正常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感觉到是POE一体机有问题。
设置我检查好多遍,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感觉到是POE一体机有问题。
设置我检查好多遍,问题不大! ...

上面有人说面板发热厉害,我到时候用吸顶AP方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人说面板发热厉害,我到时候用吸顶AP方案算了。

我这个比较奇怪,发热不厉害!!估计哪里有问题,所以没有发热。 我现在想换一家,重新再买一套一样的,再试试看,TPLINK不应该这么差的。不过现在这个店家好像不同意再换了,只能退货了。
吸顶的AP也比较美观。我现在也在查看,我看了华三的,真的贵。在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使用了半年。这东西不便宜,一个路由+4个AP,一千多。稳定性还可以,AP发热巨大,使用方便,全屋无死角 ...

请看我的帖子,为什么网速这么慢?说明下:我用的一个面板做测试的,但是发热不厉害,估计也就60°这样。
我现在只能怀疑是POE一体机的问题,发过来就是坏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367-1-1.html

网友:
千兆的配置应该够用了

网友:
拨号路由器很重要!也就是所谓的带机量,家用级别的说是50其实真正能稳定不掉线的也就20左右吧,运营商送的网关带机量都可能不到20.
然后选择外置路由拨号的,也要考虑WAN口的接入带宽参数,按H3C客服的说法,如果运营商带宽是200M的,却选择了100M带宽的,可能就只能用到100M,现在企业级的路由器可能会标注带宽,但家用级的就没看到有标注这个参数的,都是统一标法:千兆路由器

以上,是因为这些天家里网络总会莫名其妙掉线或者连不上网络,已经装了H3C的吸顶AP--A51,连接设备20个,网关是电信的HS8145C5,听说最大连接数只有15,所以在折腾换路由,但是快递又停了,捉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帖子,为什么网速这么慢?说明下:我用的一个面板做测试的,但是发热不厉害,估计也就60°这样。 ...

我买的是这个型号:

网速有问题,可以先测试一下局域网是否达到了100M或1000M,再测试外网。我估计是你网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ap还是ubnt的好用,快递漫游方面也是ubnt的强点,tplink的漫游太慢了

楼主(2020-11-11):
引用 网友D:
华三 还可以吧,工程用的不少

刚刚下单买了华三,感觉很NB的样子。
之前买的TP-LINK有点慌了。

买了:8口H200千兆路由+4个A200G千兆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可以买华三了,就是3个86面板+poe路由。

已把TP-LINK的退掉了,刚刚下单了华三了。
8口千兆+4个千兆面板。双11优惠价格:1800多。原价2100多。

网友:
TP-LINK就算了。没有好印象

网友:
好奇卤煮多大房间,我一个k2就能全覆盖

网友:
我家里就是 TL-R498GPM-AC + 4个 TL-XAP1800GI-PoE(Wifi6),7月份买的.
一直用得好好的,Wifi连接下200M的电信宽带能跑满。
跟家里的插座面板风格也搭,方方正正,网口在底下不暴露。
我是挺满意的。

网友:
我买的华三,目前使用满意

网友:
我是每个房间用交流供电的无线AP面板,86底盒安装跟墙壁插座大小一样,每个房间通过网线连到弱电箱内的主路由和集线器(路由LAN口不够时扩展)

网友:
推荐有Mesh路由--易展功能的路由,连网方便,不够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