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种重复利用口罩的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01):
下面是朋友给的建议: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
口罩消毒后循环使用在技术和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的(三选一):
1.沸水隔水蒸10分钟后晾干
2.75%酒精喷洒双面后晾干
3.医用紫外线灯照射10分钟!

网友:
我选3  医用紫外线灯照射10分钟!

网友:
只能选3

网友:
我现在每天都从小区 出门去一趟我的工作室, 来回 路上 5米范围内 接触的人不超过一个(就是门口测我体温的保安)。。。
我用的普通外壳口罩,回来后用 孩子吃完奶粉的奶粉罐放煤气炉沸水煮3分钟。。晾干继续用。。
没办法,只剩下30只全新的外壳口罩,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网友:
1和2据说都会破坏口罩的防护结构,只有3可行一些

网友:
带水都会破坏结构,不可取

紫外线也会容易加速老化,坛友反应照射后绳子易断

站长说的找个袋子封存3天以上,应该可以

网友A:
买一个99块钱的小烤箱,调到70度以下,烤30分钟。

网友:
对呀,用烤箱,不碰水,有高温。

网友:
医用紫外线灯,有推荐?

网友:
3还可行

网友:
不知道用臭氧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99块钱的小烤箱,调到70度以下,烤30分钟。

坛友刚烤废了仅存的几只口罩,那种烤箱控温不准。

网友:
只能选3了

网友:
实际上人多的地方或密闭空间才带,周边没人的开放空间可以不带,关键忽略的是手,不要乱摸自己的鼻子眼睛,回去洗手消毒

网友:
3医用紫外线灯照射10分钟!

网友:
不是说56度半小时可以杀死病毒,应该都可以,紫外线最好吧,防止浸水失效

网友:
我买灯管了,正在使用,消毒过程有很大的异味

网友:
不能蒸煮

网友:
估计过几天市面上的供应会跟得上吧

酒精喷雾方式应该可以吧,不是说病毒在空气中存活时间不是太长吗

网友:
紫外灯使用中注意安全,尽量不要眼睛直视灯管,另外会产生臭氧,关灯时不要吸气,关灯后开窗,臭氧大约30分钟变成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99块钱的小烤箱,调到70度以下,烤30分钟。

白积灯不是更方便些?

网友:
选的是3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F%A3%E7%BD%A9
参考莫大的帖子

N95口罩,之所以能过滤新冠肺炎病毒,不是靠表面的棉纱,而是靠最里面的超级精细的滤网结构。

这些超级精细的滤网结构,我迟些找一张图,我以前拍摄过的。它可以捕获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细到病毒都无法通过。

这种超级精细的滤网结构,是由无数层密密麻麻的结构编织出来的,细小颗粒被它捕获后,就被牢牢的固定在滤网内部。当滤网内部的空洞结构被颗粒填满,滤网就失效了。没有办法将里面捕获的细小颗粒清理出来的,大家不用折腾了。

所以,N95口罩外面脏不脏,不是问题。问题是它内部的孔洞结构是否已经被填满。

新冠肺炎病毒离开人体,最多72小时就会死亡。使用过的口罩放置3天,就已经很安全,不需要使用加热、紫外线等方法消毒。

另外: 太阳、紫外线、加热等方法,可能还会破坏里面的滤网结构。
本主题由 armok 于 前天 22:52 设置高亮

网友:
3, 口罩不能洗

网友:
选3 ,但是时间长了还是要换,里面的孔被灰尘堵塞了

网友:
据说都不行

网友:
https://news.ifeng.com/c/7tkws4gatqC    水煮、喷酒精、照紫外线…… 防病毒口罩不能用这些方法循环使用

网友:
都是PP材料的熔喷工艺生产的滤材,有没有仔细看过口罩带子是热熔固定的,没有见缝纫机缝合线,n95的多层滤网也是热熔成型固定的
靠纤维缝隙固定尘埃颗粒,过高温度会使缝隙变形失效,
烤箱可以设定温度,但箱体是会散热的,需要发热器热量高于箱内温度
紫外线应该可行吧,个人建议还是反复用几次后换新的吧

网友:
最好建议紫外线C波段灯管照射消毒,详情请见:【科普知识:紫外线介绍】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531-1-1.html

网友:
现在开车出门都不敢开外循环。

网友:
12 都实验了。。。。。

网友:
+1  直接晾干 几天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号称有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了

网友:
我现在4个KN95轮流着使用。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打算3个,轮番使用,没办法就那么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