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机加个编码器再做个控制器是不是可以当伺服电机用了

楼主(2020-02-02):
这样更省成本,网上伺服电机价格都很贵

网友:
不能,与电机的构造也有关系

网友:
只能当半个伺服用.

网友A:
可以,正在这样用,不过不能指望普通的伺服驱动器能直接拿来用,得自己做

网友:
可以,有现成的方案。比如科尔摩根,lenze等多可以驱动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当伺服的。国产的也有比如正弦的ea200系列。

网友:
马达构造还是有差异的,看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精度,位置,转速,电流环控制,还有就是pwm频率同马达电感等特性的匹配,否则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B:
电机特性有差异,不过一般场合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特性有差异,不过一般场合没问题的。

有啥差异?实现啥特征?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 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在这样用,不过不能指望普通的伺服驱动器能直接拿来用,得自己做 ...

是的,打算自己设计下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打算自己设计下控制器

有个开源的ODrive基本可以拿来直接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关键是算法,一般上面都有fPga的,单用mcu很难做的实时
比如一秒 60转,一转2500个脉冲,实时处理起来还是很耗费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开源的ODrive基本可以拿来直接用

好的,那个手持开源云台算不算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开源的ODrive基本可以拿来直接用

看了下那个odrive,还有开源云台,那个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吗?怎么做到高精度位置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那个odrive,还有开源云台,那个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吗?怎么做到高精度位置控制的 ...

那个云台不需要编码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关键是算法,一般上面都有fPga的,单用mcu很难做的实时
比如一秒 60转,一转2500个脉冲,实时处 ...

现在市售的低价伺服已经用STM32F10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手持开源云台算不算伺服控制

可以算吧,但云台我觉得不太一样,用途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那个odrive,还有开源云台,那个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吗?怎么做到高精度位置控制的 ...

云台的反馈是加速度计吧,云台我不是很清楚,我没玩过这玩意

ODRIVE是接编码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那个odrive,还有开源云台,那个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吗?怎么做到高精度位置控制的 ...

云台可能用了六轴传感器反馈吧

网友:
淘宝一份山寨EP100的源码,可以直接用来打样,用的是ST的103

网友(2021-10-17):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关键是算法,一般上面都有fPga的,单用mcu很难做的实时
比如一秒 60转,一转2500个脉冲,实时处 ...

我们就用STM32做的伺服,2500个脉冲很正常,精度不够还可以2倍频或4倍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