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Cad的Y轴坐标跟一般定义反的吗?

楼主(2020-02-02):
趁过年这段时间好好学习下KiCad,后面发布的硬件设计就可以使用KiCad格式了。首先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尤其是PCB封装库,为了更好的匹配SMT加工,必须每个都核对过。今天发现KiCad的坐标轴跟一般Y轴上方为正的表示方法相反。常规软件为X右边为正,Y上方为正;而KiCad为X右边为正,Y上方为负。还是我软件设置哪里反了?1》问下PCB封装的需要把芯片反以下吗?还是所见即所得:KiCad上面看到的形状直接对应编带的芯片方向就可以了?

比如上图的1脚Y轴坐标值在下方,但是是正值。
2》为了和嘉力创的SMT匹配,上图的封装位置可以吗?芯片实际在料带中的位置就是上图所示。

3》查看了下常用的SOT23-3,SOT23-6,SOP8,KiCad提供的封装方向都不是料带上的方向。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过 ...

网友:
这个软件也要学一下了,不然用别的软件太危险

楼主:
使用KICAD完整的从建符号和PCB封装开始到画PCB。并且从网上下载了一个一键生成BOM,位图和gerber的插件。使用嘉力创的下单助手里面SMT的示例PCB测试了下SMT功能。kicad上面的封装是按照所见即所得画就可以了。不用管KICAD的Y轴和一般的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KICAD完整的从建符号和PCB封装开始到画PCB。并且从网上下载了一个一键生成BOM,位图和gerber的插件。使 ...

这个东西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怎么用?

插件原帖地址http://club.A**********/article/details_36703_1.html#floor_34
把插件解压缩后放到kicad的插件目录下:KiCad\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下面。
注意工程文件放在无中文名称目录下吗,否者无法生成gerber,BOM和位图。
复制readme.md文件内容:
# KiCad EDA 生产文件生成器

## 中文说明

本插件可一键生成 PCB 的 Gerber、钻孔、BOM 物料清单、坐标文件。

### 安装

适用于:KiCad EDA 5.1.0 +

* Windows 安装命令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git %appdata%/kicad/scripting/plugins/kicad_tools
    ```
* Linux 安装命令
    ```
    // TODO
    ```

### 使用

安装完成即可使用,找到 `工具` -> `外部插件` -> `Gen Manufacture Docs` 打开插件界面,点击插件界面上的 `Gen Manufacture Docs ` 按钮执行命令。

![desc](desc.png)

### 生成文件

当 `BOM List` `Positon File` `Gerber Files` 全选时,点击 `Generate Marnufacture Docs` 按钮后插件会一键生成 BOM 物料清单、坐标文件、Gerber 文件、钻孔文件。

BOM 文件和坐标文件会以 CSV 格式存放在电路板同级目录下,Gerber 和钻孔文件放在电路板目录下的 gerber 目录中,通过 `Split Slot` 选项生成的钻孔文件中的槽孔会被转换成多个普通孔。

生成的文件可以直接在 sz-jlc.com 进行贴装。

### 注意事项

GenMFDoc() 会改变电路板的钻孔原点,建议先用GenMFDoc() 生成 BOM 清单和位置文件,再生成 Gerber 文件。

### 参考

网友:
看起来很多人开始转了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JLC SMT, KICAD用上面介绍的他们这个插件就可以导出POS和BOM. 这个插件好像是JLC的人写的

可以正常下SMT单, 位置对了,不过很多器件要手工在下单助手里面调整旋转方向,把1脚对齐.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 Kicad如何把所有"元件编号"丝印隐藏, 我不想在板子上印字符. 现在我的办法是一个个设置为不可见.

难道只能用他的python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 Kicad如何把所有"元件编号"丝印隐藏, 我不想在板子上印字符. 现在我的办法是一个个设置为不 ...

我现在的办法可以把所有的器件丝印隐藏,但是不知道如何把选中的器件丝印隐藏。不过一般使用都是全部的隐藏,要用的个别器件手动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办法可以把所有的器件丝印隐藏,但是不知道如何把选中的器件丝印隐藏。不过一般使用都是全部的隐 ...

谢谢,正是我需要的

原来是我的版本太低, 我的是5.0.2,这个界面要高版本可能才有

网友C(2020-03-05):
KICAD 导出Gerber后,用CAM软件打开会有下图这个的圆形标记,怎样去掉或怎样设定才不会产生圆形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CAD 导出Gerber后,用CAM软件打开会有下图这个的圆形标记,怎样去掉或怎样设定才不会产生圆形标记。

你是用上面的一键导出GERBER和BOM的插件吗?我之前用一键导出工具在嘉力创的小助手种看没问题。对于你的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ICAD 导出Gerber后,用CAM软件打开会有下图这个的圆形标记,怎样去掉或怎样设定才不会产生圆形标记。

这是CAM软件bug,换个看Gerber的软件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CAM软件bug,换个看Gerber的软件就没有了

谢谢,有时间我换个CAM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上面的一键导出GERBER和BOM的插件吗?我之前用一键导出工具在嘉力创的小助手种看没问题。对于你的 ...

不是,我是用自带工具导出的,另外我用自带工具导出的gerber用CAM打开后只有过孔,没有其它层。

网友:
导出gerber的时候要选择你需要导出来的层才会正确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