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硬盘为何无法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20-02-02):
笔记本电脑进入睡眠状态,电脑指示灯会隔一秒闪烁一下,
但是usb硬盘为何没法睡眠,还在飞速转动呢

具体表现是,刚进入睡眠状态,usb硬盘似乎有个断电的动作,灯直接灭了。
但是过不了几秒,usb硬盘灯会重新亮起,并且会一直亮,而且硬盘飞速转动【这表明硬盘不是睡眠状态】,这个时候笔记本是睡眠状态【笔记本电源灯也会闪烁】
为何电脑睡眠的时候,硬盘不进入睡眠状态呢?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在BIOS里面试过各种配置,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移动硬盘固件有问题也说不定。以前给客户改移动硬盘固件的时候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个设置关机后关闭usb电源的?这个设置一般在bios找到,tp电脑在电源管理器也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固件有问题也说不定。以前给客户改移动硬盘固件的时候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

usb硬盘没问题,之前在另一个电脑上用过,电脑睡眠时,usb硬盘也会睡眠的

网友:
我还正愁怎么不让进入休眠呢,WD的挂在迅雷下载宝上一会就休眠除非一直下载官方软件也不认。

网友B:
是USB3.0外接一个硬盘盒吗?我一般存放视频和音乐,需要使用才开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USB3.0外接一个硬盘盒吗?我一般存放视频和音乐,需要使用才开关它

是usb3,为何usb硬盘无法进入睡眠状态呢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可以升级的BIOS
系统升级到win10

楼主(2020-03-11):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可以升级的BIOS
系统升级到win10

用win7也没问题啊,有台笔记本win7的,睡眠后,硬盘也进入睡眠(灯会隔一秒闪一下)

但是不知道为何有些机器睡眠后,外接硬盘会直接掉电,或者一直亮灯,磁盘狂转,没有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D:
有的笔记本上其中一个USB口在关机或休眠时也可以有正常电源输出,用于给手机充电用,楼主你查一下接的那个口是否正好是这种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笔记本上其中一个USB口在关机或休眠时也可以有正常电源输出,用于给手机充电用,楼主你查一下接的那个 ...

我设置休眠状态下usb口保持电力输出了,
但是休眠后,外接硬盘还会掉电,或者有时候硬盘不休眠,并保持转动

网友E:
是不是有进程在扫描,发生了硬盘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进程在扫描,发生了硬盘读写操作.

休眠状态,进程不会读写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休眠状态下usb口保持电力输出了,
但是休眠后,外接硬盘还会掉电,或者有时候硬盘不休眠,并保持转 ...

你将usb设为休眠和关机不输出试试,一般没必要让它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将usb设为休眠和关机不输出试试,一般没必要让它输出的

usb设置为关机不带电,休眠外接硬盘直接掉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设置为关机不带电,休眠外接硬盘直接掉电

直接掉电没事的,因为休眠前对移动硬盘读写都会结束,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掉电没事的,因为休眠前对移动硬盘读写都会结束,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

但是唤醒电脑后会有问题,有些软件会异常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