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实现多个应用程序通过U盘随时安装卸载功能,求推荐...

楼主(2020-02-02):
MCU 是STM32F103系列
需要具有可通过U盘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序,并且可以卸载,系统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以BIN或者HEX文件的形式存于U盘,安装时从U盘拷贝到 MCU片上FLASH 执行
之前一直都是裸跑,这次可能只能上系统了,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恶补一下实时操作系统,freeRTOS,UCOS,RTT,还是其他坑不深的给推荐一个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正点原子的例程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正点原子的例程就有这个功能

在那个章节,我只大概看了下mini版的资料,有RTOS的教程,没具体看 ,如果你指的是bootloader那就不是了,
我是要可以随时安装,也可以随时卸载的,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多个应用程序可以同时运行,在UI中可以启动/关闭某个应用程序,bootloader应该只是刷新,原来的安装的APP 会被覆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那个章节,我只大概看了下mini版的资料,有RTOS的教程,没具体看 ,如果你指的是bootloader那就不是了, ...

不清楚,但我知道它的综合例程可以从SD卡加载app运行

网友B:
我见过用lua脚本的

网友:
在f103上安装win98吧!呵呵

楼主:
差不多,跟LINUX也很像,只是没那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用lua脚本的

LUA的好像不能让几个APP 同时运行吧,一个在前台运行,其他被启动的APP 全在后台运行,这种情况起码也得要支持多线程才行,lua是不支持多线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UA的好像不能让几个APP 同时运行吧,一个在前台运行,其他被启动的APP 全在后台运行,这种情况起码也得 ...

lua可以支持多个lua_state的实例,你把每个实例都单独分配给一个线程不就完了

网友:
最近也在看el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