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一个 IPB200N25N3G的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0-02-02):
  选用  IPB200N25N3G  MOS 管做PWM 驱动。电流5A左右。用的驱动 芯片为  HCPL0314。

HCPL0314 是工作在12V的驱动新片,IPB200N25N3G 是4V左右的开启电压。现在PWM的频率为10KHz。占空比0-100。

现在使用1mA的负载做测试,发现HCPL0314驱动输出的PWM波形非常好,但MOS管DS之间的电压波形,在关闭时上升沿不是很好,有点慢。

怀疑是驱动芯片的电压太高所致。

由于使用的驱动芯片比较少,不是很专业,所以请大家推荐一个 适合 IPB200N25N3G芯片的驱动芯片吧,最好能兼容 HCPL0314,我可以 换掉驱动用的12V电源。

谢谢大家。

网友A:
将波形和驱动部分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在关闭时Vds不好应该是参数的问题,12V驱动MOSFET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波形和驱动部分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在关闭时Vds不好应该是参数的问题,12V驱动MOSFET没有问题. ...

N 沟道的管子, 管子打开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闭时,管子的截止上升沿不好。
怀疑是驱动电压高。管子的栅极驱动电压是12V,而我查这个管子的 栅极 驱动电压是2-4V,所以是不是怀疑驱动电压太高了,导致截止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N 沟道的管子, 管子打开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闭时,管子的截止上升沿不好。
怀疑是驱动电压高。管子的栅 ...

2-4V那是门级开启电压,12V驱动MOSFET很正常的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那是门级开启电压,12V驱动MOSFET很正常的驱动电压

我也这么觉得,才这么设计的电路

但现在的现象就是MOS管的DS之间关闭时 的 上升沿 不好,斜率很缓,不像打开时的下降沿,很陡。

感觉就像关闭时,栅极电压高,导致栅极放电 慢一样 。现在没上班,等上班 我去 抓个波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