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闲置一年多的备用电脑,系统换成win10,真香

楼主(2020-02-03):
这台电脑之前是我媳妇在用,win7系统,弄的乱七八糟,开机要5分钟
重装win10后,开机10秒

直观感受到的一些不同和优缺点:

1.重装系统后不需要装驱动,几乎全部都自动安装了,剩下一两个手动装一下就好了
2.不用装输入法,系统自带输入法基本满足日常
3.不用装虚拟光驱,系统自带的虚拟光驱很好用
4.不用装杀毒软件,windows defender把kms 注册机之类的报毒文件都杀光了。。。
5.自动休眠 唤醒 感觉比win7快一些
6.win10的截图功能很厉害,比QQ截图好用,按下win+shift+S激活截图功能
7.突出了蓝牙的功能,蓝牙比win7好用
8.截图界面,因为win7有Aero特效,毛玻璃透明的,所以会印出桌面图标,很丑!win10不透明,这点很好
9.卸载程序改到了应用与功能
10.win10开始屏幕的磁贴可以替代桌面的快捷方式,但是界面有点丑!
11.自带看图软件有点不习惯,滚轮要按住ctrl才是放大,默认是图片翻页,不过可以设置,滚轮滚动为放大和缩小
12.QQ截图,在win10上兼容不好,捕获活动窗口多了好大的外框,系统自带截图正常。

楼主:
之前装完win7跑分是35000左右,
换win10后,居然能有90000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装完win7跑分是35000左右,
换win10后,居然能有90000多

好像是因为win10下的鲁大师,加了IGPU异构能力的分数,win7下是没有的。

网友:
刚装完是会比较快,用一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
你这个配置相当不错了.我笔记本11年的,I3 2120M,换了固态,就感觉很顺畅了.

网友A:
等win10要update的时候,你不要爆粗口

网友:
磁贴很鸡肋
各种设置开始背离XP、win7的组织路线,赶脚有点混乱
用鼠标时赶脚win10是为触屏设计的,用触屏时赶脚win10是为鼠标设计的

网友B:
这电脑还可以升级,BIOS插入NVME模块,直接上NVME SSD,插在PCIE x16上

网友:
我的i7-3770t+8G也在战斗,干掉了自带app和windows defender。

网友:
我装的恰恰是联想的蓝牙鼠标不能用。

网友:
你这电脑本来算配置高啦

网友:
用的那个版本,自动升级干掉了吗?

网友:
这配置本来就不错啊。

网友:
配置不错,新系统也会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还可以升级,BIOS插入NVME模块,直接上NVME SSD,插在PCIE x16上

这台电脑不打算在上面花钱了,不过它的PCIEx16的口的确是空闲的。另一台i7高配机的PCIEx16插了GTX660的独立显卡,所以只能挂sata3的固态,剩下的PCIE长条口都是半残的。

网友C:
标压4代I3,就算是win7也是毫无压力,估计是维护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win10要update的时候,你不要爆粗口

今天主动对另一台win7电脑安装更新,更新完居然把系统efi给搞挂了,现在只能通过U盘pe来启动系统了。明天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压4代I3,就算是win7也是毫无压力,估计是维护没做好。

你见过有女人懂维护电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0了

之前一直听说win10不稳定 没敢碰  这几天闲得蛋疼 各种折腾

网友:
楼主的电脑不错了

网友E:
哈,我的老掉牙笔记本T9300的CPU,都用win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我的老掉牙笔记本T9300的CPU,都用win10了。

装的 x86?

网友E:
内存是4G+1G,所以就装了LTSC2019X64咯,我的星际蜗牛给了它2GB内存,就只能装LTSC2019X86了,都跑得挺欢的

目前只有我的升腾GI945,就是那个35大洋的小主机,跑我自己做的WIN7X86精简版,做NAS,装了zerotier one,内网穿透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是4G+1G,所以就装了LTSC2019X64咯,我的星际蜗牛给了它2GB内存,就只能装LTSC2019X86了,都跑得挺欢 ...

大师高手

网友:
我也觉得win10是有史以来最好最稳定系统。

网友:
对我来说全局滚轮是有用的,其他感觉和win7差不多,像是换了个主题

网友:
说得我也想装一个试试

网友:
我这边也装一个试试

网友:
和我 现在 电脑配置一模一样

网友F:
都2020了,还有人抱着win7不放

网友:
看图软件?楼主经常看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2020了,还有人抱着win7不放

都2020了,很多机子还是xp的

网友:
我想的是换一台

网友:
我也全换win10了真香

网友:
昨天我也装了一台,感觉快了很多

网友:
可能有些大龄了,一直不想用WIN10。。。有一个电脑必须用win10,才发现这货还是好用的。

网友:
自动升级的坑等着你,防患于未然吧

网友G:
楼主土豪,这么高的配置,居然是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土豪,这么高的配置,居然是备用

独立显卡都没配,
还是i3处理器,
内存也是最便宜的威刚,运行64bit的起码要求8GB
固态也是最入门级的120G

不知道这个配置哪里高了。。。。

网友F:
4代的i3应该是很老的配置了吧。14年发布的,已经将近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代的i3应该是很老的配置了吧。14年发布的,已经将近6年了。

是的,2015-01-09 京东759元买的。

网友H:
Win10启动还是挺快的,而且有时候关机的时候没关的软件开机还能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10启动还是挺快的,而且有时候关机的时候没关的软件开机还能自动打开

我也发现了。

这个是不是bug啊?

记得只有macbook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还在用老win7的路过...

楼主:
win10的几个新发现:

1.双屏模式下,两边都有任务栏了,这个很棒,而且两边同步,win7只有一边有,有点不方便

2.左边屏幕关闭窗口,之前定位不准,现在有磁吸效果,可以快速定位到X按钮了

3.计算器可以自由改变大小

4.系统日期上,新增加了农历,方便查看,win7是没有农历的

5.发现了自带相机软件,可以读取摄像头,有点靠近手机相机功能了

6.任务管理器,增加了CPU当前频率,我才发现,带K的处理器,任务重的时候会自动超频运行,没有浪费掉性能。以前一直以为要手工开启超频。

楼主:
7.wifi连接后,属性菜单的内容更丰富了,不需要再ipconfig来看具体分配的ip地址了。

网友:
再坚守一阵win7

网友:
Win 10  用习惯了其实挺好的。
前提是微软不要哪天又突发奇想推送个没有经过充分测试的更新。。

网友:
用过几小时的win7 就奔8.1去了,再用了几个月的8.1现用10,就一个感觉内存一定要大,一定要大,尤其是集显核显

网友I:
还在用xp的路过

网友:
不知道的功能楼主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在用xp的路过

网友:
win10强制自动更新很恶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H:
Win10启动还是挺快的,而且有时候关机的时候没关的软件开机还能自动打开

这个是不是休眠,不是真正的关机

网友:
不喜欢强制更新,所以还没有上

网友:
我的一台笔记本就不行,在换了固态硬盘做为系统盘后启动好多了

楼主:
增加一条:cmd界面,居然可以ctrl+V了。
太方便了。

网友F:
楼主再试试新版的edge,win10支持,安装一下,基于chromium核心,和chrome一样了,速度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win10要update的时候,你不要爆粗口

确实win10的强制update超级恶心
更新频率太高
更新有时候会引入一些bug
有次更新到一半 笔记本没电了 合上以后 第二天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再试试新版的edge,win10支持,安装一下,基于chromium核心,和chrome一样了,速度飞快。 ...

现在还只用chrome firefox 和 IE

网友:
高分屏,一脸懵逼中,眼睛快瞎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win10就不能像mac一样 稳定大版本更新
每次更新都像挤药膏一样
给人半成品的感觉
很多地方感觉就是为了触控体验的一种妥协,导致很鸡肋

网友K:
win10比win7要的磁盘空间大,每次更新都要删东西

网友:
早就换win10了!

网友L:
楼主,你没发现CPU占用率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只用chrome firefox 和 IE

我也是用了多年的chrome,ie是指chrome下装了ie tab。微软官方的从不打开。
这次更新的edge,我测了,效果非常好。而且支持所有插件。因为是微软的,安装插件也没qiang的问题了。

所有书签完全同步。

密码都能同步,这个一直没搞清楚,chrome是怎么保存的密码。难道才chromium核心自己来保持的?否则edge怎么能获取?有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win10比win7要的磁盘空间大,每次更新都要删东西

所以我直接换硬盘了。
120G固态换成500G固态,现在软件差不多装完了,已经占用了66个G。

win10的C盘,有一些隐藏文件夹,比如:C:\ProgramData ,刚装完系统时候隐藏文件夹占用了9个G,现在占用了16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没发现CPU占用率不低?

没什么明显差别,感觉只是占用1%和2%的差别。

但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CPU实时频率,这个很高级。

网友K:
固态有点贵,我过年时,想了一个歪招,买了个普通的2T的移动硬盘,然后装虚拟机,在移动硬盘里搞了300G装win10,装软件有点慢,一般用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固态有点贵,我过年时,想了一个歪招,买了个普通的2T的移动硬盘,然后装虚拟机,在移动硬盘里搞了300G装wi ...

你这样省不了多少钱,而且体验很差。

现在
三星860EVO 500G sata3,京东价格470-570波动。

250G的,才300多元;120G停产了。

===========================

放五年前,120G的要550元。

网友:
我的时笔记本X1 carbon,用固态好像也没地方加,2T的450,

网友:
win10 update blocker  这个关闭更新好用

网友:
楼上认为WIN10比WIN7更占用空间的,试试dism++清理功能,即使不使用WIN10的compact功能,同等优化条件下,打满补丁的WIN10在空间占用上,完胜对应的WIN7。dism++可以干掉一大堆的杂物。

WIN10LTSC2019X86版本如果使用compact,清理之后的磁盘占用5个G都不到,我再精简了一下,空间占用3G,在蜗牛星际原配16GB的垃圾级别SSD装上去跑得很好了,稳定得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不是休眠,不是真正的关机

点的明明是关机,不过不确定是不是chrome之类软件自带的功能,并不是所有软件关机之后都会保持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了。

这个是不是bug啊?

或许win10有类似于休眠的快速启动功能?

网友:
加个内存,加个大硬盘!

网友:
关键是SSD速度和内存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明显差别,感觉只是占用1%和2%的差别。

但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CPU实时频率,这个很高级。

还能看到GPU占用

网友:
我的笔记本和PC都还是二代的I7和i5呢

网友:
我2010年买的联想10寸上网本装了win10 LTSCx64都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M:
老的笔记本基本换个固态硬盘又能用很多年

网友:
我的win10ltsc2016版没有快捷键截图功能

网友N:
win10挻稳定 但是没win7用得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N:
win10挻稳定 但是没win7用得顺手

折腾几天,熟悉一下,调整配置,就感觉差别不大了。

楼主:
今天发现,双屏使用时候,2个桌面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图片,真香,
之前win7时代,双屏如果分辨率不同,或者屏幕方向不同,那画面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习惯win7,但也要渐渐熟悉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的笔记本基本换个固态硬盘又能用很多年

得拆机清灰

网友O:
19年1月配的电脑,扔着不用。还用3代I3的电脑。
这段时间闲着蛋疼,居然习惯了WIN10
上班后得切到WIN10了。

网友P:
厉害了,老哥,最近看你下了很多软件资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19年1月配的电脑,扔着不用。还用3代I3的电脑。
这段时间闲着蛋疼,居然习惯了WIN10
上班后得切到WIN10了。 ...

我彻底切到win10了。
所有电脑都放弃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厉害了,老哥,最近看你下了很多软件资源啊

深度使用就这些了。

网友:
CORELDRAW我只有X4,高的用一段时间就会报警,然后不能用。

网友:
过年也彻底把所有电脑切到WIN10了,一顿卡擦,不装任何软件系统盘占不到8个G,  又一顿咔嚓,WIN10特性基本没有,就当它是个传统WIN用就好了。
感觉还好,之前抵触新的,发现早就该切过来了,因为花里胡哨那是别人的WIN10,自己的WIN10一顿卡擦就跟传统WIN没太大区别。

网友:
我就担心一点,有些软件没更新,只有XP的安装,

虽然少,但是是有要用到的

===

如果在win10上不能用,要上虚拟机?

网友:
楼主列的一个都没用到,因为就是想当传统XP用。把系统输入法直接咔嚓了,自带载入ISO功能咔嚓了,杀毒咔嚓了,截图只会用print按键或截图软件,蓝牙不用,卸载用工具,看图用工具,磁贴咔嚓。   就想尽量保持传统WIN使用,稳定的更新一些辅助软件类似everything这种,WIN10装前装后各种工具咔嚓了好多轮,我这老人家心态。。。

网友:
换了SSD,好很多,WIN7坚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