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十九:如何高效的阅读Linux源码

楼主(2020-02-04):
如何阅读代码还要单独写一篇文章?难道不是随便用一个IDE就可以了吗?回到上一篇文章里介绍的那个问题,需要修改uboot里board_mmc_init函数里的writel(0x66666666,REG_MFP_GPD_L) ,对于初学者如何在uboot代码里找到这句话呢?
因为Uboot和Kernel里有非常多数量的文件,另外为了支持多种芯片,在整个目录里存在大量的同名文件、同名函数。所以如果用一般的IDE把整个工程目录加载进去,然后阅读代码,会相当的不方便,你很难理清楚各个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我曾经尝试过在Windows下用SourceInsight去看内核源码,实在看不下去,而且由于文件太多经常卡住。在网上也看到有人通过一些脚本去精简文件数量再配合SourceInsight的,我也尝试过,感觉也不是很好用。见到过几个高手是直接通过VIM阅读,效率很高,我经过几天的摸索,稍微入了一点门,在这里给初学者做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完整文章见附件pdf:

网友:
来借鉴一下~~

网友A:
楼主的教程解答了很多疑问啊,顶起

网友B:
楼主的的文章有没有在哪个网站上连载

网友C:
趁还放假有时间多看下,这LINUX学了好多年,一直在门外徘徊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的文章有没有在哪个网站上连载

www.topsemic.com 个人博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教程解答了很多疑问啊,顶起

我也是小白,只是把遇到的疑问解决办法总结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趁还放假有时间多看下,这LINUX学了好多年,一直在门外徘徊进不了。

逐步深入

网友:
现在有空,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D:
这个我还在大三时候就搞过,个人感受除了装逼没卵用,用eclipse 看还行

网友E:
用IDE的全部搜索也不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DE的全部搜索也不错的呀

自己习惯了一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在大三时候就搞过,个人感受除了装逼没卵用,用eclipse 看还行

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网友:
学习一下,写的很详细

网友:
插件很实用.

网友F:
好东西啊。。不过有没有vscode的插件。。。在vscode里面看。。跳转也是头疼。。

网友G: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网上大把的文章。纯学习不推荐,除非工作环境有需要可以学。学习成本1~2month(熟练到超过原来的IDE的代码速度)。

工具而已,不要看了别人火箭上天就要学,洛阳铲照样能发扬国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网上大把的文章。纯学习不推荐,除非工作环境有需要可以学。学习成本1~2mo ...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不仅仅只是vim,主要是配合其他的几个插件。

网上大把的文章。纯学习不推荐,除非工作环境有需要可以学。学习成本1~2month(熟练到超过原来的IDE的代码速度)。
------ 网上大把的文章没错,我没看到完整写的非常详细全的。
------ 不是为了学而学,是因为确实用的到,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是因为用sourceinsight IDE觉得不爽才学的这个。你说的IDE指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用来阅读分析Linux源代码的。

工具而已,不要看了别人火箭上天就要学,洛阳铲照样能发扬国粹。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于我,如果我身边的人很优秀,他的火箭能上天,我的不行,我还真是想学习他的优点,

网友H:
这个必须标记回去读一下……曾经读LINUX的摄像头驱动读的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DE的全部搜索也不错的呀

全部搜索的问题在于,linux源码里有大量的同名函数,同名文件,你搜出来一大推,但是却不知道实际调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在大三时候就搞过,个人感受除了装逼没卵用,用eclipse 看还行

不仅仅只是装逼,
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啊。。不过有没有vscode的插件。。。在vscode里面看。。跳转也是头疼。。 ...

VSCode 我用的不多,只是简单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必须标记回去读一下……曾经读LINUX的摄像头驱动读的生不如死……

一看你就是过来人,我体会你的痛苦,曾经我也痛苦。。。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不仅仅只是vim,主要是配合其他的几个插件。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不仅仅只是vim,主要是配合其他的几个插件。
+++vim环境搭建,没有插件还能怎么搭?

网上大把的文章。纯学习不推荐,除非工作环境有需要可以学。学习成本1~2month(熟练到超过原来的IDE的代码速度)。
------ 网上大把的文章没错,我没看到完整写的非常详细全的。
------ 不是为了学而学,是因为确实用的到,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是因为用sourceinsight IDE觉得不爽才学的这个。你说的IDE指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用来阅读分析Linux源代码的。
+++很惭愧,手头毛德操的内核源码分析积灰多年。内核代码一般看看的话,sourceinsight最新版本的话应该也够了(几年不用了,印象中是)。
+++我的意思是:加入你本身sourceinsight很熟练的话,再去学VIM,快捷键熟练到效率超过你原来sourceinsight熟练度,学习成本太大。当然也是看你想要什么。

工具而已,不要看了别人火箭上天就要学,洛阳铲照样能发扬国粹。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于我,如果我身边的人很优秀,他的火箭能上天,我的不行,我还真是想学习他的优点,
++++ 工具,各有利弊,举的例子:VIM,quickfix好用,回车即定位,效率远超用鼠标的IDE。但是遇到批量小个单词复制粘贴,还是用notepad++、vs系列,竖列操作效率高。

网友:
分享点脚本吧:下述脚本我是放在.bash_rc里的,你也可以新建的脚本文件,用.bash_rc来调。
一个是快捷键,直接进到工程目录。
另一个SOURCEDIRS,是cscope的附加目录参数,其他还有些参数吧,用的。
GREP_OPTIONS,grep时略过.svn,提升效率。

#!/bin/sh

function cdv()
{
        cd /home/UserName/Device/trunk/

}

function cdvu()
{
        cd /home/UserName/Device/trunk/util_trunk

}

function cdd()
{
        cd /home/UserName/Device/trunk
}

function cdt()
{
        cd /home/UserName/tftpboot/tftp
}

export PATH=$PATH:/opt/CodeSourcery/Sourcery_G++_Lite/bin
export DVSDK_G6_TARGET_DIR=/home/UserName/Device/trunk
export G6_UTIL_LIB_DIR=/home/UserName/G6_util_lib/trunk
export SOURCEDIRS=$G6_UTIL_LIB_DIR/xxxxx:$G6_UTIL_LIB_DIR/cccccc
export LANG=zh_CN.UTF-8
export GREP_OPTIONS="--exclude-dir=\.svn"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应该大字标出:vim环境搭建。
-----不仅仅只是vim,主要是配合其他的几个插件。
+++vim环境搭建,没有 ...

赞,取众工具之所长。关键还是自己用着舒服最重要。

网友:
昨天刚接了个LINUX项目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