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使用后锈蚀,如何防锈

楼主(2020-02-04):
如题,铸铁工作台雕刻机,使用频率就一个月5天的样字,也有可能2个月不开工。主要加工铜铝件,打切削液。用完后不拆除台钳什么的就要生锈,还必须要擦干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拆也不生锈锈的方法。台面是磨过的。

网友A:
涂点食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点食用油?

食用油,这个太水了吧,况且时间长了会长菌,也会腐蚀台面的。有涂油的那功夫,还不如用纸巾擦干净,干了就没事了。
但是我想的是,不做过多的操作,能让他不生锈

网友B:
使用铜铝合金用的纯油性切削油或压缩气辅助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铜铝合金用的纯油性切削油或压缩气辅助排屑

切削油买不起哦,一通不少钱,而且回收不是很好,基本上开一次就得跑半升-一升。公司用,接气会吹的满天飞。没有防护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削油买不起哦,一通不少钱,而且回收不是很好,基本上开一次就得跑半升-一升。公司用,接气会吹的满天 ...

按效果是划算的,而且你也不是天天用

切屑可以放个网子上,有得是时间回收

而且也可以用那种喷雾的,那个比例可以调,可以绝大部分都是气,只含一点点油

切屑至少要有个挡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效果是划算的,而且你也不是天天用

切屑可以放个网子上,有得是时间回收

有挡板,4个一下的刀就没事,以上的刀一打且血液就满天飞,有时候切深了,腔体里面的切削液就顺着刀杆子爬到螺母上,瞬间漫天都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挡板,4个一下的刀就没事,以上的刀一打且血液就满天飞,有时候切深了,腔体里面的切削液就顺着刀杆子 ...

工业的全封闭大机器就显现出优势了……

你还是用吹气吧,或者吹气+少量油雾,这样至少不会甩的到处都是,切屑就靠挡板吧

网友:
水基换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的全封闭大机器就显现出优势了……

你还是用吹气吧,或者吹气+少量油雾,这样至少不会甩的到处都是 ...

就是啊,刚开始弄雕机的时候感觉蛮香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臭味就来了。转速高,大刀用不了,大吃刀不行,开粗慢,渣子水满天飞。瞬间就香加工中心了。

楼主:
我这是要防锈,不是除锈,等你用上WD-40,台面就已经被破坏了,没卵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要防锈,不是除锈,等你用上WD-40,台面就已经被破坏了,没卵用。

WD-40,是Water Displacement, 40th formula的缩写,原设计就不是除锈的,很多除锈剂效果远超WD-40,先去了解一下WD-40的功能。

楼主:
大桶用不了,小桶不好买,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是Water Displacement, 40th formula的缩写,原设计就不是除锈的,很多除锈剂效果远超WD-40,先去 ...

好吧,这玩意 一开始就是用来防锈的。长见识了,请原谅我们一直拿他+百洁布用来除锈。
每次加工完成后,不拆除夹具,直接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这玩意 一开始就是用来防锈的。长见识了,请原谅我们一直拿他+百洁布用来除锈。
每次加工完成后, ...

可以,量少用喷的就行,量大用桶装的拿刷子刷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量少用喷的就行,量大用桶装的拿刷子刷更快。

下次试试,不拆是否可行。这是不是的用正经的WD-40,TB上歪货不少哦

网友:
能喷漆的喷漆,不能喷漆的喷润滑油

网友:
我感觉Wd40可以的,主要是在表面涂上一层油,机械上很多都是这样防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次试试,不拆是否可行。这是不是的用正经的WD-40,TB上歪货不少哦

WD-40会渗入所有缝隙,只要用量够多就行。
JD自营买,某宝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会渗入所有缝隙,只要用量够多就行。
JD自营买,某宝就算了。

好的,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40会渗入所有缝隙,只要用量够多就行。
JD自营买,某宝就算了。

话说我总觉的现在官方店的WD40(应该是真的)与十年前(可能十几年前)买的味道不一样……

网友:
这标题。。。进来学习下

网友D:
工作台和梯形槽都清理干净,用喷壶往表面喷煤油,接着盖上报纸,梯形槽两端要折下去盖好(拿东西压住)。

网友:
也可以用柔软的塑料膜(塑料纸)代替报纸,它不会吸水又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工业润滑油之类,是否可以尝试

网友:
刷一层机油,防锈

网友:
水一贴,拿分。

网友:
wd40喷一下,简单方便

网友:
wd40 会挥发,而且非常快,如果能裹一层塑料就可以用wd40

网友:
刷点防锈油

网友:
磷化可以吗?

网友D:
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9-04-08),避免ID被封锁必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11.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不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即标题不合格),最高处罚是封锁ID。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注: discuz论坛缺陷,悬赏帖子发帖子无法修改标题。所以,发表悬赏帖子务必保证帖子标题合格,否则只能被封锁ID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台和梯形槽都清理干净,用喷壶往表面喷煤油,接着盖上报纸,梯形槽两端要折下去盖好(拿东西压住)。 ...

这是长期保存的方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9-04-08),避免ID被封锁必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 ...

已修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长期保存的方法把

长期和短期都可以的,要用时掀起塑料纸对折收好,工作台的煤油可以擦掉或者不管直接放台钳、工件来加工。

网友:
涂点机油

网友:
用完用吸尘器吸干净,在喷点wd40就好了,吸尘器是神器 网上买个 一百多的那种就好,太太太太太太方便了

网友:
有专用的工业防锈油,效果很好放半年不带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