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上位机开发是用winform方式好还wpf方式开发好?

楼主(2020-02-04):
偶尔要用C#编一些单片机上位机程序。一直用winform方式来编的。
但是最近看了一下最新版的C#教程,上面现在都在推荐用wpf方式来开发windows程序。
看了一下,wpf开发先要了解xmal语言等知识,就觉得头有点大。希望对wpf了解的坛友
分享一些学习及使用的经验,谢谢!

网友:
WINFORM ,向上向下的兼容

网友:
简单快速还是winform

楼主:
网上找了一本参考书,分享一下给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本参考书,分享一下给大家。

深入浅出wpf.太大传不了。

网友:
简单工具就winform,开发简单快捷

网友:
Winform wpf 完全两种不同的模式,你如果已经用习惯了Winform, 又没有强烈需求要换wpf, 那就还是用winform吧

网友:
对wpf没任何概念,只会Winform

网友:
个人感觉 wpf 和 android的 UI开发有点相似,都是通过xml文件或者后期在代码里面动态调整UI. Winforrm 一般都是直接拖拽过来各个控件就做好界面了。

网友:
能用winform 就别用wpf 。

网友:
只会winform,觉得很好用

网友:
wpf学了一阵,比较难搞,属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那种。建立了WPF的工程,但是编程方式还是用winform,直接改控件属性,没有用数据绑定,老大说我这是用WPF编winform程序。

网友:
Windorm比较简单点

网友:
winform吧,绝对够用了,没必要上wpf

网友:
经典快速,winform。
新潮效果好,wpf。

都行。

网友:
我转 WPF 了,现在屏幕分辨率高,一般显示都要设 125% - 200% 的缩放系数,我已经放弃用 WinForm 适应这个缩放了,一堆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
现在都没人用MFC了吗

网友:
同楼上的,不必非要转 wpf。能运行就好了。
为什么出来个 WPF? 个人的看法,主要是 UI 的原因。 一个是自适应缩放,这比 winForm 要强,另一个是动画支持。

网友:
WPF界面好看,有数据双向绑定特性非常有用。

网友:
想要好看和双向绑定数据就用WPF,不然winform。不过WPF的UI确实比winform容易做多了,而且双向绑定数据不要太方便,跟angular之类的前端框架类似。

WPF目前看来唯一不如winform的就是运行效率稍差,指的是绘制大量图表和曲线的时候。

网友:
用Winform比较好

网友:
Winform可以了吧

网友:
学C#比较晚,直接从WPF学起,现在觉的还好。

网友:
一直在用wpf,在窗口大小,屏幕分辨率可变的情况下,绑定的特别稳,有较强的可控性。

而且,根本不需要学什么xmal语言,看几个例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