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3d打印机

楼主(2020-02-04):
公司要买一台3D打印机,500*500,能打ABS,尼龙。
要稳定可靠,有一定规模的厂家出品,不考虑小厂家的产品,淘宝上看了下,没找到合适的。
或者有好的DIY方案也可。
谢谢。

网友:
這時候還有功夫添置設備?

网友:
我买的一个300见方的机器,双头,双打换头始终调不好,单打PLA还行。机器用的赤兔的控制板。建议你去问问赤兔,他们哪一家客户大,做的好。https://www.cbd-3d.com/

网友:
现在买了 运输超级慢啊,我的还没发货呢

网友:
推荐天威3d打印机,出货量挺大的

网友A:
这个成型面积打ABS和尼龙,买Stratasys吧,呵呵……

网友:
Stratasys...贵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型面积打ABS和尼龙,买Stratasys吧,呵呵……

不需要那么高档的,主要用于研发测试。

网友:
打这么大的模型,时间得好几天了

网友:
目前我们用的地创三维的。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那么高档的,主要用于研发测试。

ABS和尼龙都是收缩率很大的材料,打印200x200的ABS要不翘边已经很难了,500x500还要能打尼龙,只有腔体式加热的工业级打印机能做到。

市面上很多几千元的开放式热床3D打印机都声称能打ABS和尼龙,但100x100能打不代表500x500也能打,大面积件用ABS/PA会打得你生不如死……

其实一般研发测试打PLA和PETG已经足够了,需要更高强度可以用碳纤/玻纤耗材,需要耐热有HT-PLA(退火后变形温度可超过150度),物理性能都比普通ABS/PA要好,也容易打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S和尼龙都是收缩率很大的材料,打印200x200的ABS要不翘边已经很难了,500x500还要能打尼龙,只有腔体式 ...

用过PLA比较容易打,就是脆得厉害。
现在常用PETG,不过拉丝较多。
用过PC可以耐高温,但是层间粘接太差,收缩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S和尼龙都是收缩率很大的材料,打印200x200的ABS要不翘边已经很难了,500x500还要能打尼龙,只有腔体式 ...

大师能不能推荐一下HT-PLA的购买链接, 我买的H-PLA的耐温比普通PLA高一些, 但在100度的环境下使用还是有软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和尼龙都是收缩率很大的材料,打印200x200的ABS要不翘边已经很难了,500x500还要能打尼龙,只有腔体式 ...

谢谢大师。

PLA和PETG, 500的打印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
FDM好像都差不多吧!随便一家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能不能推荐一下HT-PLA的购买链接, 我买的H-PLA的耐温比普通PLA高一些, 但在100度的环境下使用还是 ...

打完还要在80~100度退火30~60分钟左右才能提高耐热的,而且退火会令XY方向收缩2~3%,Z方向增加1~2%,所以尺寸补偿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

PLA和PETG, 500的打印机有推荐的吗?

300x300的比较多,500的没怎么关注。

网友:
热熔式的?这东西原理就决定了它只是个玩具,精度稳定靠谱就不要想了。

网友:
5层的天威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x300的比较多,500的没怎么关注。

麻烦您推荐个300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