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千兆86型POE路由器速度只2MB

楼主(2020-02-04):
RT
才买的这种千兆POE,今天下午装上准备测试的。然后今天晚上测试网速。

以前用STEAM下载游戏速度基本都上:12MB/S(家中网上100M带宽的。),现在下载速度就显示:200-700KB左右
用百度云测试下载视频以前基本也满速的,现在就2MB/S。
而且现在感觉到网络没有之前的斐讯的路由器流畅,几次上网都有点延迟。

问淘宝客服,是销售小妹,几乎都不懂。
因为安装很简单:就是用了两根线,一根连接到光猫(5类线),一根POE和面板直连(6类线连接的。)

没有用过POE的路由器,现在除了怀疑是线的问题外,其它想不到有什么问题!准备明天云买两根6类线重新试试。
请教:这会是什么原因?(本来说是想以后用这个网络会比较放心的。真被这个网搞烦躁了。)

2020年2月5日13:41:28 编辑:增加最终结果:
1:今天刚刚买了两根5类网线,换了几个面板测试。速度始终上不去,基本只能在:2MB以下。
2:换了原来的路由器,速度能达到百兆带宽,下载12.5MB
3:刚刚已退货
4:初步怀疑是一体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换货不想折腾了。

楼主:
现在上淘宝加载图片都是一张一张加载的

网友:
先内网测一下,共享个大文件互传一下。

网友A:
tplink虽然成本控制很紧,用料非常节约,不过不至于只有2M。我曾经买过宏碁的aod271笔记本,网口4578是接地的,导致会将某些百兆poe交换机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link虽然成本控制很紧,用料非常节约,不过不至于只有2M。我曾经买过宏碁的aod271笔记本,网口4578是接地 ...

短路?不是有变压器吗?怎么个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不是有变压器吗?怎么个短路?

aod271百兆网口的4578针直接接地了,而百兆poe靠4578供电。也就是这个笔记本不能接百兆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d271百兆网口的4578针直接接地了,而百兆poe靠4578供电。也就是这个笔记本不能接百兆poe交换机。 ...

啊……明白了……不好意思刚才没反应过来劲……

网友:
这么差?打算马上买呢

网友C:
水晶头要用好的!!
5类线也够用了。

顺便问下:交换机容易卡死,要重上电才能排除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晶头要用好的!!
5类线也够用了。

不明症状卡死要么散热不行要么该换机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明症状卡死要么散热不行要么该换机器了

新机子
散热没问题(冬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子
散热没问题(冬天)

新机子不排除有问题啊,你这速度就不对的,肯定有问题的了

网友:
一体机可能有故障

网友:
我家也装的这种100M的那种,1个9口的 带5个POE,网线实测90Mbps的样子,WIFI实测80Mbps的样子。

最让人搞不懂的是装网线的师傅 把所有的网线只接了3.4.5.6. 。尽然能够用。POE供电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