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webp批量转换软件

楼主(2020-02-04):
现在微信公众号已经用webp格式取代了jpg,有时候要编辑公众号的图片,但是除了浏览器能打开,其它编辑器都打不开webp图片。不知道有没有批量webp转jpg或者png的软件推荐?谢谢!

楼主:
最新的paint.net已经支持webp和heic格式了。
https://www.getpaint.net/download.html

楼主:
我发现微信可能还在过渡阶段,服务器图片存了两种格式,jpg和webp,改一下网址就能获取jpg格式的,例如:

网友A:
推荐ImageMagick。命令行图片处理工具,在图片文件夹按住shift右击,弹出菜单中选择在此处打开命令行窗口,使用命令行: for %%i in (*.webp) do magick convert %i.webp   就可以将当前目录下所有webp格式的图片转换为jpg格式了。 但是ImageMagick好像自带通配符,所以 magick convert *.webp  这样应该也可行。 最后如果不要webp格式的话,使用 del *.webp 删掉所有webp格式的图片即可。 凭记忆写的,可能有错误之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ImageMagick。命令行图片处理工具,在图片文件夹按住shift右击,弹出菜单中选择在此处打开命令行窗口, ...

好像完全没有图形化界面?这个也不错,不用一个个另存为,适合批处理,几十上百张的时候非用这个不可了。

网友:
公众号文章都有jpg或png格式的,看看源码就知道了

网友B:
libwebp-1.0.2-windows-x86
上面是命令行
下面是带GUI的,就是加了壳,可以批量编解码
webpcon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完全没有图形化界面?这个也不错,不用一个个另存为,适合批处理,几十上百张的时候非用这个不可了。 ...

貌似有个简单的gui,我只用过命令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webp-1.0.2-windows-x86
上面是命令行
下面是带GUI的,就是加了壳,可以批量编解码

这个更纯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webp-1.0.2-windows-x86
上面是命令行
下面是带GUI的,就是加了壳,可以批量编解码

这个不错

网友:
命令行工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