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搭建vscode+cmake+arm-linux-gcc的开发环境

楼主(2020-02-04):
芯片:nuc980。
1、首先虚拟机安装Ubuntu。
2、Ubuntu上用新塘给的buildroot,制作uboot 、内核、文件系统,制作完成后,./install_bsp.sh ,安装开发包和编译链,并修改环境变量。
新塘的buildroot地址: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Buildroot
3、在Ubuntu上安装cmake。
参考帖子:https://blog.csdn.net/sss_369/article/details/94666494
4、将简单的源代码,用cmake编译后,放到开发板上测试。
5、Ubuntu上安装openssh-server服务。
参考帖子:https://www.cnblogs.com/kuillldan/p/8667082.html
6、Windows10开启ssh server服务。
参考帖子: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64185/article/details/90080815
7、Windows10上安装vscode。
8、VScode Remote 远程开发与调试
参考帖子:https://www.jianshu.com/p/0f2fb935a9a1
9、vscode里面添加tasks.json,tasks.json里面调用一个自己网上抄的domake.sh,然后ctrl+shif+b后调用这个sh进行编译,直接调用cmake的命令好像也行,但是我没搞定。。。
参考帖子https://blog.csdn.net/zsf211/article/details/88290113

前面在Ubuntu上把eclipse搞上,编辑和编译程序,但是感觉eclipse的编辑功能和屎一样,就又倒腾了这个。

网友A:
编译错误可以定位吗?我用make编译多个文件,当出现编译错误时,无法点击错误提示后自动定位。

网友B:
我用vscode 超级卡,特别是装上插件,机器配置已经很高了,就是这个vscode卡。。。

网友C:
不知道可否借鉴用来调试Atmel arm9,谢谢

网友:
vscode越来越好了

网友D:
vscode可以设置仿真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和keil一样了吗,不要自己makefile

这个是arm Linux上的程序,不用自己写Makefile,cmake里面会根据cmakelists.txt里面配置的源文件路径、编译器路径,自动生成Makefi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错误可以定位吗?我用make编译多个文件,当出现编译错误时,无法点击错误提示后自动定位。 ...

下面的调试串口会告诉你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code可以设置仿真调试。

gdb我还没搞,我现在是串口打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否借鉴用来调试Atmel arm9,谢谢

我搞的是新塘的arm9,atmel的arm9应该是一样的,只要你把编译器路径填好,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scode 超级卡,特别是装上插件,机器配置已经很高了,就是这个vscode卡。。。 ...

卡应该不是机器配置的问题,你再找找其他的原因。

网友:
不错,有机会玩一下

网友:
Mark,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一直这样开发,很方便,是中小企业合适用的方案。

网友:
vscode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WSL,文件都在本地,比虚拟机方便, 不用担心虚拟机死掉。
用过这个搭配搞Micropython编译,很方便。
担心效率上WSL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WSL,文件都在本地,比虚拟机方便, 不用担心虚拟机死掉。
用过这个搭配搞Micropython编译,很 ...

能交叉编译uboot、内核么?

网友G:
可以用DS-5社区版本在windows下进行ARM-LINUX的应用程序开发,DS-5也是基于eclipse环境整合而成。个人感觉eclipse还是挺好用的,各种插件都很全。只是启动稍慢,占用内存过大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交叉编译uboot、内核么?

可以的,就是个命令行的linux。
编内核要上wsl2,io速度快。
wsl的读写io有点慢,不适合内核这种大工程

网友:
vscode+cmake+arm-linux-gcc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DS-5社区版本在windows下进行ARM-LINUX的应用程序开发,DS-5也是基于eclipse环境整合而成。个人感觉e ...

eclipse那种编辑功能不行,我用了一段时间,你试试vscode,用过vscode后,再都不想用eclip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就是个命令行的linux。
编内核要上wsl2,io速度快。
wsl的读写io有点慢,不适合内核这种大工程 ...

我想把Ubuntu装到一个服务器上,在服务器上编译,我的电脑不行,开着Windows再开跑着Linux,编译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Ubuntu装到一个服务器上,在服务器上编译,我的电脑不行,开着Windows再开跑着Linux,编译太慢了。 ...

正解。虚拟机性能损耗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eclipse那种编辑功能不行,我用了一段时间,你试试vscode,用过vscode后,再都不想用eclipse了。 ...

两种都用过哈,主要之前是用vim进行编辑,用上eclipse后觉得已经很友好了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把Ubuntu装到一个服务器上,在服务器上编译,我的电脑不行,开着Windows再开跑着Linux,编译太慢了。 ...

做产品肯定服务器快,如果自己玩,上服务器编内核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种都用过哈,主要之前是用vim进行编辑,用上eclipse后觉得已经很友好了

你再试试vscode,会相见恨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肯定服务器快,如果自己玩,上服务器编内核没什么必要。

是做产品呀,自己的电脑,跑Windows又跑虚拟机,编译太慢了。

网友H:
应该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面搞,换一下工具链,我目前linux应用程序都是直接windows下面搞,用eclipse+Windows下的工具链

网友:
我发现我连github都上不去了,太操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面搞,换一下工具链,我目前linux应用程序都是直接windows下面搞,用eclipse+Windo ...

Windows底下eclipse+编译链我也搞好了,eclipse不好用,放弃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Windows底下eclipse+编译链我也搞好了,eclipse不好用,放弃了。。。

eclipse的编辑功能,比mdk之流强很多了,vscode我还没试过,太懒,理论上vscode也可能实现windows下面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eclipse的编辑功能,比mdk之流强很多了,vscode我还没试过,太懒,理论上vscode也可能实现windows下面搞 ...

一样的,vscode+cmake+工具链,Windows上甩eclipse好几条街。

网友:
VScode Remote,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NUC972的板子,也这样搞搞试下。

网友:
不要祸害坛友入门到放弃,我们只爱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clipse的编辑功能,比mdk之流强很多了,vscode我还没试过,太懒,理论上vscode也可能实现windows下面搞 ...

是的,一旦用过,就再也不想碰Keil, IAR之类的IDE了,我是图省事,直接装的IAR for eclipse插件,省得去折腾环境了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I:
是的,一旦用过,就再也不想碰Keil, IAR之类的IDE了,我是图省事,直接装的IAR for eclipse插件,省得去 ...

eclipse我也用了,但是用过vscode,就觉得eclipse是辣鸡。。。

网友I:
引用 楼主:
eclipse我也用了,但是用过vscode,就觉得eclipse是辣鸡。。。

vscode能在线调试吗?看寄存器值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scode能在线调试吗?看寄存器值之类的

Linux我是用vscode,要调试用gdb插件

stm32我是用vscode+iar插件,看寄存器可以用iar看,我看寄存器比较少,当然你可以用vscode+gcc来调试。

网友J:
我用vs2015 +visualgdb + vassistx插件  ,好用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 耶! 但是最近在弄qt 我不知道怎么添加在vscode 中添加QT 插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用vscode 超级卡,特别是装上插件,机器配置已经很高了,就是这个vscode卡。。。 ...

你是啥配置。  我装了 40个左右插件的情况下,windows下 很流畅,但是虚拟机里装了ubuntu下用vsc 就不是太流畅。尤其是 很长时间不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是啥配置。  我装了 40个左右插件的情况下,windows下 很流畅,但是虚拟机里装了ubuntu下用vsc 就不是 ...

Macbook pro i7,16G,虚拟机里跑的,打开都卡,别的程序不卡

网友:
赞,vs的remote真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book pro i7,16G,虚拟机里跑的,打开都卡,别的程序不卡

那你的配置应该不错啊,是不是给虚拟机内存,核分少了。  我的配置和你相当。  9代i7,32G 内存。给虚拟机分配3个核6线程, 12G 内存.
跑久了,还卡,确实vsc对配置要求有些高了

网友L:
请教楼主,nuc980的开发资料是否开源?是不是和全志一样资料获取很费劲?

网友:
vscode 是否支持Ubuntu-32位系统sshd登录?

网友:
牛逼,标记一个,找个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nuc980的开发资料是否开源?是不是和全志一样资料获取很费劲?

新塘官网还有github上新塘都公开资料了。

网友:
vscode快宇宙无敌了:-D

网友:
vscode 很牛的说

网友:
多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M: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slickedit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slickedit么?

你这只是个编辑器而已吧,类似于什么sublime, notepad++之类的。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ST自家的TrueStudio么?

网友(2020-06-06):
VSCODE remote  牛叉,再也不用把LINUX 文件夹通过SAMBA映射到WINDOWS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slickedit么?

slickedit +1

网友O:
基于vscode的codespaces以后可以让你在任何设备上开发。开发环境、编译部署啥的都可以在云端。随便哪里都可以打开自己的熟悉的开发环境。

用vscode开发确实很爽,代码提示和自动纠错让你编程非常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O:
基于vscode的codespaces以后可以让你在任何设备上开发。开发环境、编译部署啥的都可以在云端。随便哪里都可 ...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vs2015 +visualgdb + vassistx插件  ,好用

我之前也是这么用的 不过就是virsualgdb有点贵啊 兄台用的啥版本 最新的貌似没有xx法把?而且 看帖子说 这个插件有很多坑 就算表面x了 可能运行起来依然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WSL,文件都在本地,比虚拟机方便, 不用担心虚拟机死掉。
用过这个搭配搞Micropython编译,很 ...

WSL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我是用vscode,要调试用gdb插件

看起来 应该是编译可以remote吧这个?本地要是想调试 还是得靠着keil iar啥的来?单片机开发 没有办法方便打断点读寄存器 开发要蛋疼…

网友O: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这个还在内测阶段。github提供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还在内测阶段。github提供的功能

那等先驱者先测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只是个编辑器而已吧,类似于什么sublime, notepad++之类的。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ST自家的TrueStudio ...

TrueStudio+1

网友P(2020-10-28):
引用 楼主:
Linux我是用vscode,要调试用gdb插件

请问,是不是使用cmake,嵌入linux开发是否可以不用虚拟机linux了?直接在windows下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是不是使用cmake,嵌入linux开发是否可以不用虚拟机linux了?直接在windows下开发? ...

Windows下的vscode远程登陆Linux虚拟机。

网友P:
引用 楼主:
Windows下的vscode远程登陆Linux虚拟机。

esp32的开发已经可以不用虚拟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esp32的开发已经可以不用虚拟机了

ESP32开发哪种比较方便除了ESP-IDF?

楼主:
引用 网友P:
esp32的开发已经可以不用虚拟机了

Linux上的程序,你如果用go语言开发,也不需要虚拟机,直接Windows上编程,然后直接编译为arm linux上的应用程序。

网友Q(2022-08-26):
引用 楼主:
Linux上的程序,你如果用go语言开发,也不需要虚拟机,直接Windows上编程,然后直接编译为arm linux上的 ...

有没有搭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搭建教程

B站上it营的go视频不错,看看,简单得很。

网友Q:
引用 楼主:
B站上it营的go视频不错,看看,简单得很。

谢谢,我看这里的交叉编译教程https://blog.51cto.com/u_10125763/3697480
是要先编译1.4版本再编译高版本。如果要编译nuc972的go程序,是不是要按这个网址的教程来?
还有如果要交叉编译cgo的话,要怎么配置?

网友:
全栈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看这里的交叉编译教程https://blog.51cto.com/u_10125763/3697480
是要先编译1.4版本再编译高版 ...

我应用程序都是用go写的,没有用交叉编译。
编译成arm平台的,你在编译命令里面加上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看这里的交叉编译教程https://blog.51cto.com/u_10125763/3697480
是要先编译1.4版本再编译高版 ...

不用编译go,直接安装了就能用,你看it营的视频,你看的那些帖子都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看这里的交叉编译教程https://blog.51cto.com/u_10125763/3697480
是要先编译1.4版本再编译高版 ...

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main.go

你编译的时候这么输入命令,及编译从成了arm v5 内核Linux上运行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main.go

你编译的时候这么输入命令,及编译从成了arm v5 内核 ...

谢谢,已搭建好环境

网友(2022-12-06):
谢谢大大教学 Thank you !

网友R:
vscode+cmake+arm-linux-gcc
留个抓印

网友S:
引用 网友R:
vscode+cmake+arm-linux-gcc
留个抓印

vim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vim不香么

惭愧,我倒现在没整明白V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