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连接windows复制照片:连接到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楼主(2020-02-04):
iPhone 8p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
之前发现 从朋友圈保存一条视频,拿去复制,几乎100%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不是mp4格式吗?命名也不是这样的吧。难道是HEVC格式的,那得上新的iTunes或者提取最新驱动或者在设备管理器更新iphone驱动试试。
网上解决方案:进入手机设置-照片-下拉到最后“传输到MAC或PC”选择“保留原始照片”(默认是自动)。即可导出相册中的所有视频、图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p4格式吗?命名也不是这样的吧。难道是HEVC格式的,那得上新的iTunes或者提取最新驱动或者在设备管理 ...

自带拍摄的视频 照片 偶尔也会出这种问题。

在爱思助手上体现为 删除照片视频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拍摄的视频 照片 偶尔也会出这种问题。

在爱思助手上体现为 删除照片视频失败。 ...

水果新系统改用HEVC编码视频了,老驱动可能不支持

楼主:
用i4助手 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兼容问题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新系统改用HEVC编码视频了,老驱动可能不支持

是HEIC

楼主:
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方式,导出照片,会频频掉线失败。
用爱思助手的话,删除也会失败,大批量删除甚至会软件崩溃。

唯一的解决办法:用爱思助手全部导出,然后再回到手机上全部删除,这样最稳妥了。

网友A:
heic是图片文件的后缀,hevc是视频编码的俗称,其实是H.265。你复制的那个是动图,在水果机里面存储的时候是一张图片加一段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ic是图片文件的后缀,hevc是视频编码的俗称,其实是H.265。你复制的那个是动图,在水果机里面存储的时 ...

所以说我的ipad pro就是个吃灰的料了。android至少没有这么大的代沟。

网友:
用iPhone还是得配mac os

楼主:
现在iphone与winos代沟越来越大了。

网友:
我刚找到解决办法,进入手机设置-照片-下拉到最后“传输到MAC或PC”选择“保留原始照片”(默认是自动),即可导出相册中的所有视频、图像文件。但是导出来的一些照片是HEIC格式的,再在电脑上转成jpeg格式的就行。

网友:
苹果设备对windows电脑不太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