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启动速度比技嘉的慢很多,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05):
无法用控制变量法来测试,只能列个表看一下了

华硕主板启动速度比技嘉的慢很多,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样子是硬盘速度有瓶颈了,测速看一下。sata口用的是3.0的?还有sata线也许不给力,跑不了3.0

网友:
bios去掉不必要的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硬盘速度有瓶颈了,测速看一下。sata口用的是3.0的?还有sata线也许不给力,跑不了3.0 ...

测速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硬盘速度有瓶颈了,测速看一下。sata口用的是3.0的?还有sata线也许不给力,跑不了3.0 ...

新的硬盘 速度比旧的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硬盘 速度比旧的快。

你把独显拔了就快了。加载独显大概要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独显拔了就快了。加载独显大概要5秒。

有可能,

有没有独显是这两台电脑的最大差别。

网友:
BIOS研究一下

网友C:
重启时间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已经研究透了,能改的地方都改过了。

BIOS还升级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时间应该差不多吧

你说对了,重启时间没有差别,
从鼠标点重启,到桌面出来,两个电脑都是31秒

网友D:
三星970 EVO ,NVIE接口

网友:
安全模式比一下时间,可以排除显卡驱动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970 EVO ,NVIE接口

sata3 硬盘 和 PCIE NVME M.2 硬盘没法比

鲁大师跑分前者1万多,后者4万多。天差地别,

再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内存条都可以淘汰了。

网友:
独立显卡启动也需要时间

网友E:
BIOS 里边用把独立显卡切换成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 里边用把独立显卡切换成集显。

我显示器接在独立显卡上。
这样搞了屏幕都不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3 硬盘 和 PCIE NVME M.2 硬盘没法比

鲁大师跑分前者1万多,后者4万多。天差地别,

跑分区别巨大,实际用起来,差不多的

intel,nvme 8K多分的飘过

网友:
从CPU看左边的机器要快一点,可能是独显占用了更多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星970 EVO ,NVIE接口

你这个真快。什么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真快。什么主板啊?

华硕 PRIME Z390-P

网友F:
越高档的服务器启动时间越长,自检的东西太多了,不要纠结启动时间,多比比运行时间。

网友:
把BIOS里的核显关掉或选择优先独显再试试。

网友:
华硕的牌子大,LOGO也大,耗时多! 哈哈哈哈,得出这个结论,把自己笑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越高档的服务器启动时间越长,自检的东西太多了,不要纠结启动时间,多比比运行时间。 ...

嗯。IBM服务器启动速度很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快点。

楼主:
看了一下Z390-P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留着PS2的口,而且还是2个!

网友G:
真要纠结这几秒时间,就做个实验呗.
把能拔的都拔了,只上CPU,内存,显示器接集成显卡接口,然后多做几次冷启动,复位启动记录一下时间。
然后再加上硬盘,测几次,再加上显卡测几次,估计就能找到差异在哪里了。
如果是主板本身自检过多,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要纠结这几秒时间,就做个实验呗.
把能拔的都拔了,只上CPU,内存,显示器接集成显卡接口,然后多做几次冷 ...

不折腾了。

进入软件学习阶段了。

网友H:
看是否都是uefi启动方式,uefi比传统方式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是否都是uefi启动方式,uefi比传统方式快点

肯定是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区别

楼主:
从win10任务管理器里面看

BIOS 差了11.7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win10任务管理器里面看

BIOS 差了11.7秒

我的bios是15S,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