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office 2016 vol版 及激活工具,无需关闭杀毒

楼主(2020-02-05):
直接打开bat,选择一下激活的东西,然后等待2分钟左右,提示激活成功,即可退出。

W32版

X64版
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426.ISO (1.05 GB)

这两个在msdn.itellyou.cn上,是没有的

楼主:
office 2016默认字体是等线字体,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这个好,装上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A:
楼主这几天光折腾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几天光折腾电脑了

我大概已经5年没折腾电脑了。

网友:
正巧  刚在找激活 就有了

楼主:
使用批处理文件的激活原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35-1-1.html是一样的,

就是国内个人用户自己建立了KMS的服务器,
这边提供的服务器是kms.cangshui.net
那个帖子提供的是kms.v0v.bid

网友:
正装机急需,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未发货office2016的,我已安装了LZ位的2016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未发货office2016的,我已安装了LZ位的2016了的

你是不是修改了安装路径,这里只认program files 和x86

如果你修改了,那就需要手动激活了。

手动激活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35-1-1.html

网友:
刚好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office激活。

网友C:
正版2019专业版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版2019专业版飘过

正版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版2019专业版飘过

2019用起来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低版本能打开2019创建的文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9用起来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低版本能打开2019创建的文档吗?

不知道,要不我发个文件上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要不我发个文件上来,你试试

可以,但我感觉,如果是用了某些更新的特有功能,低版本打开可能会出错。

但一般人,估计很难用到微软更新的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我感觉,如果是用了某些更新的特有功能,低版本打开可能会出错。

但一般人,估计很难用到微软更 ...

你打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我感觉,如果是用了某些更新的特有功能,低版本打开可能会出错。

但一般人,估计很难用到微软更 ...

有个新功能是比较好的,PPT可以直接保存为JIF动画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楼主:
没任何提示,打开后再关闭,文件也没有被更新。

网友:
一直用的绿色版Office2016,平时用的少,基本都能处理。

网友D:
这种激活应该也是180天版吧?听说还有一种数字证书激活版,能永久激活。可惜一直没找到如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激活应该也是180天版吧?听说还有一种数字证书激活版,能永久激活。可惜一直没找到如何弄 ...

这种是永久激活,
这个是用的远程的假的KMS服务器,网友自建的,
不是建立在自己电脑里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是永久激活,
这个是用的远程的假的KMS服务器,网友自建的,
不是建立在自己电脑里面的。

断网180天后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网180天后还能用?

https://kms.cangshui.net/

这里是介绍,

无毒,BAT源码开放,已经是最大的善意了。

网友F(2020-03-07):
已装,感谢分享。
请问楼主有研究什么pdf软件比较好用吗?
谢谢。

网友G:
有office 365的激活工具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经常需要换来换去,始终没找到合适的,试试这款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已装,感谢分享。
请问楼主有研究什么pdf软件比较好用吗?
谢谢。

PDFviewer试试?用了好多年。

网友:
用来试试看,谢了先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激活,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PDFviewer试试?用了好多年。

microsoft的pdf view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office 365的激活工具吗?

卸载吧。

网友:
今天刚刚激活了

网友:
收藏一下批处理
KMS服务可以自己搭的,很多路由器都可以装,我是在自己的路由器上开KMS服务,以前都是手敲命令行激活

网友:
Office好黑,网上下载,要交费才能用,折算成几毛钱一天。
手机扫一扫交费

网友I:
W32版本几乎下载不下来……,有没有人有网盘链接的?

网友:
赶紧先收藏,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W32版本几乎下载不下来……,有没有人有网盘链接的?

这年头就别装W32了。
X64都已经出来十多年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年头就别装W32了。
X64都已经出来十多年了。

楼主:这个激活之后,是不是一直和该KMS服务器联系交换数据?
会被植入木马然后电脑变成肉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激活之后,是不是一直和该KMS服务器联系交换数据?
会被植入木马然后电脑变成肉鸡吗?{:titte ...

不会的KMS每隔180天才同步一次。

网友:
成功激活了,安装在D盘了,一开始bat找不到路径,自己打开脚本修改下路径判断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爽的激活方法,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了,顺便还用这个激活了win10.不错

网友:
2016 比2010版强大多少呢

网友(2020-04-27):
这个确实好用

网友:
下了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2021-05-08):
引用 楼主:
这种是永久激活,
这个是用的远程的假的KMS服务器,网友自建的,
不是建立在自己电脑里面的。

网友自建的KMS服务器挂了是不是要重新激活

网友:
谢谢,辛苦了,  建议头像能改一下最好

网友(2021-12-16):
标记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K:
我因为经常用vmware,所以用vlmcsd这个自建kms服务器激活。
这个虚拟机大小不到2M。需要激活时,启动这个虚拟机,然后执行3个命令就可以激活。
在gubhit可以找到这个虚拟机。网上也有文件介绍vmware装这个东西。
不过只能激活vol版本,零售版本不能激活。

网友:
为什么觉得wps更好用呢。当然是阉割版的。微软系的,反正越用越慢。反正速度绝对比不上wPS.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因为经常用vmware,所以用vlmcsd这个自建kms服务器激活。
这个虚拟机大小不到2M。需要激活时,启动这个虚 ...

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虚拟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虚拟机呢?

教程网上可以找到,例如https://www.ittel.cn/archives/5394.html
虚拟机文件我是在这里下载的https://github.com/Wind4/vlmcsd/releases,我只用了fopply文件夹里面东西,binxxxx文件夹里面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