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单片机串口通迅问题

楼主(2020-02-05):
查了相关文档,没有SPBRG这个寄存器,头文件里面也没有 怎么办

楼主:
波特率怎么搞??

网友:
MPLAB X IDE里面的MCC插件直接配置好就能用了呀

楼主:
问题是头文件里面没有SPBRG波特率寄存器,怎么弄

楼主:
#ifndef        _HTC_H_
#warning Header file pic16f72.h included directly. Use #include <htc.h> instead.
#endif

/* header file for the MICROCHIP PIC microcontroller
*  16F72
*/

#ifndef __PIC16F72_H
#define __PIC16F72_H

//
// Configuration mask definitions
//

// Config Register: CONFIG
#define CONFIG               0x2007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 RC oscillator
#define FOSC_RC              0xFFFF
// HS oscillator
#define FOSC_HS              0xFFFE
// XT oscillator
#define FOSC_XT              0xFFFD
// LP oscillator
#define FOSC_LP              0xFFFC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 WDT enabled
#define WDTE_ON              0xFFFF
// WDT disabled
#define WDTE_OFF             0xFFFB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 PWRT disabled
#define PWRTE_OFF            0xFFFF
// PWRT enabled
#define PWRTE_ON             0xFFF7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 Code protection off
#define CP_OFF               0xFFFF
// All Memory locations code protected
#define CP_ON                0xFFE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 BOR enabled
#define BOREN_ON             0xFFFF
// BOR disabled
#define BOREN_OFF            0xFFBF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

// Register: IND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DF                @ 0x000;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M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R0                @ 0x001;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PC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L                 @ 0x002;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ATUS              @ 0x003;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CARRY               @ ((unsigned)&STATUS*8)+0;
volatile bit DC                  @ ((unsigned)&STATUS*8)+1;
volatile bit ZERO                @ ((unsigned)&STATUS*8)+2;
volatile bit nPD                 @ ((unsigned)&STATUS*8)+3;
volatile bit nTO                 @ ((unsigned)&STATUS*8)+4;
volatile bit IRP                 @ ((unsigned)&STATUS*8)+7;
volatile bit RP0                 @ ((unsigned)&STATUS*8)+5;
volatile bit RP1                 @ ((unsigned)&STATUS*8)+6;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                   : 1;
        unsigned        DC                  : 1;
        unsigned        Z                   : 1;
        unsigned        nPD                 : 1;
        unsigned        nTO                 : 1;
        unsigned        RP                  : 2;
        unsigned        IRP                 : 1;
    };
    struct {
        unsigned                            : 5;
        unsigned        RP0                 : 1;
        unsigned        RP1                 : 1;
    };
} STATUSbits @ 0x003;
#endif

// Register: F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SR                 @ 0x004;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A               @ 0x005;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RA0                 @ ((unsigned)&PORTA*8)+0;
volatile bit RA1                 @ ((unsigned)&PORTA*8)+1;
volatile bit RA2                 @ ((unsigned)&PORTA*8)+2;
volatile bit RA3                 @ ((unsigned)&PORTA*8)+3;
volatile bit RA4                 @ ((unsigned)&PORTA*8)+4;
volatile bit RA5                 @ ((unsigned)&PORTA*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A0                 : 1;
        unsigned        RA1                 : 1;
        unsigned        RA2                 : 1;
        unsigned        RA3                 : 1;
        unsigned        RA4                 : 1;
        unsigned        RA5                 : 1;
    };
} PORTAbits @ 0x005;
#endif

// Register: PORT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B               @ 0x006;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RB0                 @ ((unsigned)&PORTB*8)+0;
volatile bit RB1                 @ ((unsigned)&PORTB*8)+1;
volatile bit RB2                 @ ((unsigned)&PORTB*8)+2;
volatile bit RB3                 @ ((unsigned)&PORTB*8)+3;
volatile bit RB4                 @ ((unsigned)&PORTB*8)+4;
volatile bit RB5                 @ ((unsigned)&PORTB*8)+5;
volatile bit RB6                 @ ((unsigned)&PORTB*8)+6;
volatile bit RB7                 @ ((unsigned)&PORTB*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B0                 : 1;
        unsigned        RB1                 : 1;
        unsigned        RB2                 : 1;
        unsigned        RB3                 : 1;
        unsigned        RB4                 : 1;
        unsigned        RB5                 : 1;
        unsigned        RB6                 : 1;
        unsigned        RB7                 : 1;
    };
} PORTBbits @ 0x006;
#endif

// Register: PORT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C               @ 0x007;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RC0                 @ ((unsigned)&PORTC*8)+0;
volatile bit RC1                 @ ((unsigned)&PORTC*8)+1;
volatile bit RC2                 @ ((unsigned)&PORTC*8)+2;
volatile bit RC3                 @ ((unsigned)&PORTC*8)+3;
volatile bit RC4                 @ ((unsigned)&PORTC*8)+4;
volatile bit RC5                 @ ((unsigned)&PORTC*8)+5;
volatile bit RC6                 @ ((unsigned)&PORTC*8)+6;
volatile bit RC7                 @ ((unsigned)&PORTC*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C0                 : 1;
        unsigned        RC1                 : 1;
        unsigned        RC2                 : 1;
        unsigned        RC3                 : 1;
        unsigned        RC4                 : 1;
        unsigned        RC5                 : 1;
        unsigned        RC6                 : 1;
        unsigned        RC7                 : 1;
    };
} PORTCbits @ 0x007;
#endif

// Register: PCLA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LATH              @ 0x00A;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PCLATH              : 5;
    };
} PCLATHbits @ 0x00A;
#endif

// Register: INT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CON              @ 0x00B;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RBIF                @ ((unsigned)&INTCON*8)+0;
volatile bit INTF                @ ((unsigned)&INTCON*8)+1;
volatile bit TMR0IF              @ ((unsigned)&INTCON*8)+2;
volatile bit RBIE                @ ((unsigned)&INTCON*8)+3;
volatile bit INTE                @ ((unsigned)&INTCON*8)+4;
volatile bit TMR0IE              @ ((unsigned)&INTCON*8)+5;
volatile bit PEIE                @ ((unsigned)&INTCON*8)+6;
volatile bit GIE                 @ ((unsigned)&INTCON*8)+7;
volatile bit T0IF                @ ((unsigned)&INTCON*8)+2;
volatile bit T0IE                @ ((unsigned)&INTCON*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BIF                : 1;
        unsigned        INTF                : 1;
        unsigned        TMR0IF              : 1;
        unsigned        RBIE                : 1;
        unsigned        INTE                : 1;
        unsigned        TMR0IE              : 1;
        unsigned        PEIE                : 1;
        unsigned        GIE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T0IF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T0IE                : 1;
    };
} INTCONbits @ 0x00B;
#endif

// Register: PIR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IR1                @ 0x00C;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MR1IF              @ ((unsigned)&PIR1*8)+0;
volatile bit TMR2IF              @ ((unsigned)&PIR1*8)+1;
volatile bit CCP1IF              @ ((unsigned)&PIR1*8)+2;
volatile bit SSPIF               @ ((unsigned)&PIR1*8)+3;
volatile bit ADIF                @ ((unsigned)&PIR1*8)+6;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MR1IF              : 1;
        unsigned        TMR2IF              : 1;
        unsigned        CCP1IF              : 1;
        unsigned        SSPIF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ADIF                : 1;
    };
} PIR1bits @ 0x00C;
#endi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MR1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R1L               @ 0x00E;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MR1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R1H               @ 0x00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MR1
volatile unsigned int            TMR1                @ 0x00E;

// Register: T1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1CON               @ 0x010;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MR1ON              @ ((unsigned)&T1CON*8)+0;
volatile bit TMR1CS              @ ((unsigned)&T1CON*8)+1;
volatile bit nT1SYNC             @ ((unsigned)&T1CON*8)+2;
volatile bit T1OSCEN             @ ((unsigned)&T1CON*8)+3;
volatile bit T1INSYNC            @ ((unsigned)&T1CON*8)+2;
volatile bit T1CKPS0             @ ((unsigned)&T1CON*8)+4;
volatile bit T1CKPS1             @ ((unsigned)&T1CON*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MR1ON              : 1;
        unsigned        TMR1CS              : 1;
        unsigned        nT1SYNC             : 1;
        unsigned        T1OSCEN             : 1;
        unsigned        T1CKPS              : 2;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T1INSYNC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T1CKPS0             : 1;
        unsigned        T1CKPS1             : 1;
    };
} T1CONbits @ 0x010;
#endif

// Register: TMR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R2                @ 0x011;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2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2CON               @ 0x012;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MR2ON              @ ((unsigned)&T2CON*8)+2;
volatile bit T2CKPS0             @ ((unsigned)&T2CON*8)+0;
volatile bit T2CKPS1             @ ((unsigned)&T2CON*8)+1;
volatile bit TOUTPS0             @ ((unsigned)&T2CON*8)+3;
volatile bit TOUTPS1             @ ((unsigned)&T2CON*8)+4;
volatile bit TOUTPS2             @ ((unsigned)&T2CON*8)+5;
volatile bit TOUTPS3             @ ((unsigned)&T2CON*8)+6;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2CKPS              : 2;
        unsigned        TMR2ON              : 1;
        unsigned        TOUTPS              : 4;
    };
    struct {
        unsigned        T2CKPS0             : 1;
        unsigned        T2CKPS1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TOUTPS0             : 1;
        unsigned        TOUTPS1             : 1;
        unsigned        TOUTPS2             : 1;
        unsigned        TOUTPS3             : 1;
    };
} T2CONbits @ 0x012;
#endif

// Register: SSPBU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SPBUF              @ 0x013;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SSP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SPCON              @ 0x014;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CKP                 @ ((unsigned)&SSPCON*8)+4;
volatile bit SSPEN               @ ((unsigned)&SSPCON*8)+5;
volatile bit SSPOV               @ ((unsigned)&SSPCON*8)+6;
volatile bit WCOL                @ ((unsigned)&SSPCON*8)+7;
volatile bit SSPM0               @ ((unsigned)&SSPCON*8)+0;
volatile bit SSPM1               @ ((unsigned)&SSPCON*8)+1;
volatile bit SSPM2               @ ((unsigned)&SSPCON*8)+2;
volatile bit SSPM3               @ ((unsigned)&SSPCON*8)+3;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SSPM                : 4;
        unsigned        CKP                 : 1;
        unsigned        SSPEN               : 1;
        unsigned        SSPOV               : 1;
        unsigned        WCOL                : 1;
    };
    struct {
        unsigned        SSPM0               : 1;
        unsigned        SSPM1               : 1;
        unsigned        SSPM2               : 1;
        unsigned        SSPM3               : 1;
    };
} SSPCONbits @ 0x014;
#endi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CCPR1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CPR1L              @ 0x015;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CCPR1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CPR1H              @ 0x016;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CCPR1
volatile unsigned int            CCPR1               @ 0x015;

// Register: CCP1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CP1CON             @ 0x017;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CCP1Y               @ ((unsigned)&CCP1CON*8)+4;
volatile bit CCP1X               @ ((unsigned)&CCP1CON*8)+5;
volatile bit CCP1M0              @ ((unsigned)&CCP1CON*8)+0;
volatile bit CCP1M1              @ ((unsigned)&CCP1CON*8)+1;
volatile bit CCP1M2              @ ((unsigned)&CCP1CON*8)+2;
volatile bit CCP1M3              @ ((unsigned)&CCP1CON*8)+3;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CP1M               : 4;
        unsigned        CCP1Y               : 1;
        unsigned        CCP1X               : 1;
    };
    struct {
        unsigned        CCP1M0              : 1;
        unsigned        CCP1M1              : 1;
        unsigned        CCP1M2              : 1;
        unsigned        CCP1M3              : 1;
    };
} CCP1CONbits @ 0x017;
#endif

// Register: ADRE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RES               @ 0x01E;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ADCON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CON0              @ 0x01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ADON                @ ((unsigned)&ADCON0*8)+0;
volatile bit GO_nDONE            @ ((unsigned)&ADCON0*8)+2;
volatile bit GO                  @ ((unsigned)&ADCON0*8)+2;
volatile bit CHS0                @ ((unsigned)&ADCON0*8)+3;
volatile bit CHS1                @ ((unsigned)&ADCON0*8)+4;
volatile bit CHS2                @ ((unsigned)&ADCON0*8)+5;
volatile bit ADCS0               @ ((unsigned)&ADCON0*8)+6;
volatile bit ADCS1               @ ((unsigned)&ADCON0*8)+7;
volatile bit nDONE               @ ((unsigned)&ADCON0*8)+2;
volatile bit GO_DONE             @ ((unsigned)&ADCON0*8)+2;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ADON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GO_nDONE            : 1;
        unsigned        CHS                 : 3;
        unsigned        ADCS                : 2;
    };
    struct {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3;
        unsigned        : 2;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GO                  : 1;
        unsigned        CHS0                : 1;
        unsigned        CHS1                : 1;
        unsigned        CHS2                : 1;
        unsigned        ADCS0               : 1;
        unsigned        ADCS1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nDONE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GO_DONE             : 1;
    };
} ADCON0bits @ 0x01F;
#endif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Bank 1
//

// Register: OPTION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PTION_REG          @ 0x081;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PSA                 @ ((unsigned)&OPTION_REG*8)+3;
volatile bit T0SE                @ ((unsigned)&OPTION_REG*8)+4;
volatile bit T0CS                @ ((unsigned)&OPTION_REG*8)+5;
volatile bit INTEDG              @ ((unsigned)&OPTION_REG*8)+6;
volatile bit nRBPU               @ ((unsigned)&OPTION_REG*8)+7;
volatile bit PS0                 @ ((unsigned)&OPTION_REG*8)+0;
volatile bit PS1                 @ ((unsigned)&OPTION_REG*8)+1;
volatile bit PS2                 @ ((unsigned)&OPTION_REG*8)+2;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PS                  : 3;
        unsigned        PSA                 : 1;
        unsigned        T0SE                : 1;
        unsigned        T0CS                : 1;
        unsigned        INTEDG              : 1;
        unsigned        nRBPU               : 1;
    };
    struct {
        unsigned        PS0                 : 1;
        unsigned        PS1                 : 1;
        unsigned        PS2                 : 1;
    };
} OPTION_REGbits @ 0x081;
#endif

// Register: TRIS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ISA               @ 0x085;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RISA0              @ ((unsigned)&TRISA*8)+0;
volatile bit TRISA1              @ ((unsigned)&TRISA*8)+1;
volatile bit TRISA2              @ ((unsigned)&TRISA*8)+2;
volatile bit TRISA3              @ ((unsigned)&TRISA*8)+3;
volatile bit TRISA4              @ ((unsigned)&TRISA*8)+4;
volatile bit TRISA5              @ ((unsigned)&TRISA*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RISA0              : 1;
        unsigned        TRISA1              : 1;
        unsigned        TRISA2              : 1;
        unsigned        TRISA3              : 1;
        unsigned        TRISA4              : 1;
        unsigned        TRISA5              : 1;
    };
} TRISAbits @ 0x085;
#endif

// Register: TRIS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ISB               @ 0x086;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RISB0              @ ((unsigned)&TRISB*8)+0;
volatile bit TRISB1              @ ((unsigned)&TRISB*8)+1;
volatile bit TRISB2              @ ((unsigned)&TRISB*8)+2;
volatile bit TRISB3              @ ((unsigned)&TRISB*8)+3;
volatile bit TRISB4              @ ((unsigned)&TRISB*8)+4;
volatile bit TRISB5              @ ((unsigned)&TRISB*8)+5;
volatile bit TRISB6              @ ((unsigned)&TRISB*8)+6;
volatile bit TRISB7              @ ((unsigned)&TRISB*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RISB0              : 1;
        unsigned        TRISB1              : 1;
        unsigned        TRISB2              : 1;
        unsigned        TRISB3              : 1;
        unsigned        TRISB4              : 1;
        unsigned        TRISB5              : 1;
        unsigned        TRISB6              : 1;
        unsigned        TRISB7              : 1;
    };
} TRISBbits @ 0x086;
#endif

// Register: TRIS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ISC               @ 0x087;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RISC0              @ ((unsigned)&TRISC*8)+0;
volatile bit TRISC1              @ ((unsigned)&TRISC*8)+1;
volatile bit TRISC2              @ ((unsigned)&TRISC*8)+2;
volatile bit TRISC3              @ ((unsigned)&TRISC*8)+3;
volatile bit TRISC4              @ ((unsigned)&TRISC*8)+4;
volatile bit TRISC5              @ ((unsigned)&TRISC*8)+5;
volatile bit TRISC6              @ ((unsigned)&TRISC*8)+6;
volatile bit TRISC7              @ ((unsigned)&TRISC*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RISC0              : 1;
        unsigned        TRISC1              : 1;
        unsigned        TRISC2              : 1;
        unsigned        TRISC3              : 1;
        unsigned        TRISC4              : 1;
        unsigned        TRISC5              : 1;
        unsigned        TRISC6              : 1;
        unsigned        TRISC7              : 1;
    };
} TRISCbits @ 0x087;
#endif

// Register: PIE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IE1                @ 0x08C;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TMR1IE              @ ((unsigned)&PIE1*8)+0;
volatile bit TMR2IE              @ ((unsigned)&PIE1*8)+1;
volatile bit CCP1IE              @ ((unsigned)&PIE1*8)+2;
volatile bit SSPIE               @ ((unsigned)&PIE1*8)+3;
volatile bit ADIE                @ ((unsigned)&PIE1*8)+6;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TMR1IE              : 1;
        unsigned        TMR2IE              : 1;
        unsigned        CCP1IE              : 1;
        unsigned        SSPIE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ADIE                : 1;
    };
} PIE1bits @ 0x08C;
#endif

// Register: P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ON                @ 0x08E;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nBOR                @ ((unsigned)&PCON*8)+0;
volatile bit nPOR                @ ((unsigned)&PCON*8)+1;
volatile bit nBO                 @ ((unsigned)&PCON*8)+0;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nBOR                : 1;
        unsigned        nPOR                : 1;
    };
    struct {
        unsigned        nBO                 : 1;
    };
} PCONbits @ 0x08E;
#endif

// Register: PR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R2                 @ 0x092;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SSPAD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SPADD              @ 0x093;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SSPSTA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SPSTAT             @ 0x094;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BF                  @ ((unsigned)&SSPSTAT*8)+0;
volatile bit UA                  @ ((unsigned)&SSPSTAT*8)+1;
volatile bit R_nW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S                   @ ((unsigned)&SSPSTAT*8)+3;
volatile bit P                   @ ((unsigned)&SSPSTAT*8)+4;
volatile bit D_nA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CKE                 @ ((unsigned)&SSPSTAT*8)+6;
volatile bit SMP                 @ ((unsigned)&SSPSTAT*8)+7;
volatile bit R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D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I2C_READ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I2C_START           @ ((unsigned)&SSPSTAT*8)+3;
volatile bit I2C_STOP            @ ((unsigned)&SSPSTAT*8)+4;
volatile bit I2C_DATA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nW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nA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nWRITE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nADDRESS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R_W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D_A                 @ ((unsigned)&SSPSTAT*8)+5;
volatile bit READ_WRITE          @ ((unsigned)&SSPSTAT*8)+2;
volatile bit DATA_ADDRESS        @ ((unsigned)&SSPSTAT*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BF                  : 1;
        unsigned        UA                  : 1;
        unsigned        R_nW                : 1;
        unsigned        S                   : 1;
        unsigned        P                   : 1;
        unsigned        D_nA                : 1;
        unsigned        CKE                 : 1;
        unsigned        SMP                 : 1;
    };
    struct {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R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D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I2C_READ            : 1;
        unsigned        I2C_START           : 1;
        unsigned        I2C_STOP            : 1;
        unsigned        I2C_DATA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nW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nA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nWRITE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nADDRESS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R_W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D_A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READ_WRITE          : 1;
        unsigned        : 2;
        unsigned        DATA_ADDRESS        : 1;
    };
} SSPSTATbits @ 0x094;
#endif

// Register: ADCON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CON1              @ 0x09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PCFG0               @ ((unsigned)&ADCON1*8)+0;
volatile bit PCFG1               @ ((unsigned)&ADCON1*8)+1;
volatile bit PCFG2               @ ((unsigned)&ADCON1*8)+2;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PCFG                : 3;
    };
    struct {
        unsigned        PCFG0               : 1;
        unsigned        PCFG1               : 1;
        unsigned        PCFG2               : 1;
    };
} ADCON1bits @ 0x09F;
#endif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Bank 2
//

// Register: PMDAT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MDATL              @ 0x10C;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PMADR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MADRL              @ 0x10D;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PMDA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MDATH              @ 0x10E;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 6;
    };
} PMDATHbits @ 0x10E;
#endif

// Register: PMADR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MADRH              @ 0x10F;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 5;
    };
} PMADRHbits @ 0x10F;
#endif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Bank 3
//

// Register: PMCON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MCON1              @ 0x18C;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RD                  @ ((unsigned)&PMCON1*8)+0;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D                  : 1;
    };
} PMCON1bits @ 0x18C;
#endif

#endif

楼主:
头文件,没有

网友:
自己加上去可以吗?

楼主:
uchar i;
        TRISB1=1;
        TRISB2=1;
        SPBRG=0X19;                  //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TXSTA=0X24;                                  //使能串口发送,选择高速波特率
        RCSTA=0X90;                                  //使能串口工作,连续接收
压根头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寄存器,加进去会报错
        RCIE=0X1;                                          //使能接收中断
        GIE=0X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0X1;

网友:
参照头文件寄存器定义的格式 ,自己写定义看看。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不知道行不行,PIC16F72这个单片机有没有这个寄存器,

网友:
没必要就别用了,PIC16F72并没有uart

楼主:
哦,发错了,是PIC16F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