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背景哪个board area color怎么不随机械层变啊?

楼主(2020-02-05):
在机械层画一个大概其的PCB外框,再输入外框线的四角坐标,精确定义一下机械层外框,发觉黑色背景board area color不随机械层外框改变而改变,见图,这个“层”好像不是一个实际层,怎么随机械层改变啊,感觉这个“层”没什么用啊?

网友A:
在 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谢谢,好了。

网友B:
可以先选择PCB的外框线条,然后 点 “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选择PCB的外框线条,然后 点 “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菜单设计者当时是怎么想的,感觉好怪啊。只能依葫芦画瓢。

网友:
学新软件之前起马要把教程看三分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