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磁盘空间被什么东西偷走了?

楼主(2020-02-06):
显示磁盘占用9.9GB
但打开后,把隐藏文件夹都打开,文件大小一共才10MB

那9.9个GB,被谁吃了?
还是用久了,系统出bug了?

楼主:
执行格式化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站。。。。。。。。。。。

回收站每天都清空好几次。。。

楼主:
C盘是刚装2天的系统,13.7G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

刚装完系统我就查看过了,当时有9个GB左右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除了隐藏文件,受操作系统保护的文件也设置显示了吗?
系统盘根目录会有休眠文件 (和内存大小相等) 和分页文件 (几 GB)

网友:
索引文件,隐藏文件,记录文件等等。

网友:
系统盘的文件,就算知道在哪里 你也不敢乱删哇

网友:
winsxs,packges要么增加c盘容量,要么利用 mklink把目录替换到别的分区

网友:
虚拟缓存,占的

网友:
系统的虚拟内存。可以更改的

网友:
我当时也是C盘空间莫名其妙地塞满了,然后下了个spacesniffer,发现系统一直在后台下载更新文件~

网友B:
页面交换文件,还有睡眠时的文件,这些都比较大的

楼主:
肯定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页面交换文件,还有睡眠时的文件,这些都比较大的

只能格式化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C盘经常被占用不少空间...

网友:
经常这么做吗

网友:
以前win98一共硬盘才不到10G,用的清清楚楚的,现在的系统就像是好多文件样,以前的文件是TXT格式,存了多少个字节,显示就是多少字节,现在的系统就像word什么的一样,建立一个空白文件就是几十K不见了

网友:
系统还源的文件也会占用挺大的空间

网友:
以前发过这个软件,坛子搜索 treesize 就能找到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磁盘整理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C:
加了系统属性的文件没有显示

网友:
如楼上所说,楼主只开了隐藏文件,没开系统文件。

网友:
楼上说的虚拟内存查了吗?

网友:
一般这些隐含\系统文件在根目录,explorer 有时看不到,那么进入CMD下看吧
dir /?

网友:
Windows系统的自动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系统属性的文件没有显示

怎么显示?D盘没有系统文件吧?

网友C:
这个地方可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可打开

C盘关闭隐藏系统文件后,
还是少了8.5个GB

网友:
这就不太清楚了,有可能是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文件夹之类的权限不够,读取不了,要不就做个备份再恢复一下试试看,一般情况下,备份的时候会自动把这个文件夹排除在外

网友D:
换大硬盘吧,今天查了下台式机硬盘价格,已经很便宜了,jd上4T的600都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硬盘吧,今天查了下台式机硬盘价格,已经很便宜了,jd上4T的600都能拿到

500G的固态+1T+3T+3T的机械。

网友E:
4T固态+12T机械+NAS自己备份,这年头,硬盘不值钱,老师的大作,丢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4T固态+12T机械+NAS自己备份,这年头,硬盘不值钱,老师的大作,丢了可惜

你还会反复复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会反复复习吗?

看一遍都是快进,还复习?你见过考试及格了,还看书的吗?

楼主:
我进了PE系统,差不多找到问题了,有一些大文件,被系统深度隐藏了。

网友C:
这不就是33楼图里面的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33楼图里面的文件吗?

对,帖子好久了,看过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33楼图里面的文件吗?

占用空间大小不一样,

PE里面测量的大小是 95.9G,直接在本系统中测量是80.4G

差别有点大。PE里面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网友:
Dism++解千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