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win10的一个很有争议的改动:快捷方式

楼主(2020-02-06):
之前win7或者任何操作系统,
你在某文件夹里面,放一个文件,然后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
这个时候,你修改文件夹的名字,这个快捷方式就失效了。

win10下,你修改文件夹的名字的时候,它居然同步修改了已经被发配到其他地方的快捷方式。
也就是说,就算你修改了文件夹的名字,快捷方式依然有效。

这个情况同样在共享文件夹上出现,win7下,已经共享到网络的文件夹,一旦修改了名字,会提示你共享已经失效。
win10则不会,它还是会同步过去。

这个就尴尬了,我想通过改名字来让快捷方式/网络共享失效的操作就不好搞了。

网友:
拷贝一份再把原来的删除呢

网友:
有利有弊,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

网友:
楼主是负面应用,但这个功能是正面的。

网友:
这个功能很好~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如果不想分享了,就取消共享呗。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关闭的,搜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这个好,正确的关闭共享应该是去关闭共享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如果不想分享了,就取消共享呗。

win7可以在文件夹属性里面直接关闭共享,
也就是删除了everyone或者guest,文件夹共享路径上就会显示不共享。

win10就算删除了everyone和guest,文件夹共享路径依然还会显示。
处女座表示很不舒服,好像关不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如果不想分享了,就取消共享呗。

在win7关闭共享后,网络路径上显示的是不共享。

win10这个功能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印度人搞出来的bug。

网友:
肯定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win7关闭共享后,网络路径上显示的是不共享。

win10这个功能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印度人搞出来的bug。 ...

有利有弊。
各有各的用法啊。

网友:
应该有正规的方法吧

网友:
win10这种规则在逻辑上其实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