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3700x的配置单怎么样?

楼主(2020-02-06):
主要用于AD画图和CAD以及简单的3D绘制,Linux开发使用。想着后面有升级3900x和显卡的空间,大家帮忙看看是否还有性价比的空间,合适就一股脑买了,谢谢!

网友A:
机箱花哨了点,电源这钱可以买更好的牌子了。

网友A:
开发用内存频率没必要这么高,降频加到32G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用内存频率没必要这么高,降频加到32G更好。

好的,我也发现频率高的内存价格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花哨了点,电源这钱可以买更好的牌子了。

电源什么牌子更稳定?600w够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什么牌子更稳定?600w够用吗

我的3700X + RTX2070 才上550W电源, 升到3900X感觉都足够。

网友:
电源不需要那么大功率,风扇也有点浪费,机箱建议选择传统的、结实的即可,毕竟这东西要用很多年,再花哨也会审美疲劳。
内在建议选择低频的品牌的内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发现频率高的内存价格高不少

开发用建议上纯ecc内存,这货吃ecc内存,我120天不关机一点事没有。就是win10开文件夹加密之后有内存泄漏。

网友:
老实说,开发用的电脑,这配置太浪费了。

网友C:
楼主不打算给小姐姐们一个单独的房子吗?都放在SSD上,一旦挂了就欲哭无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发用建议上纯ecc内存,这货吃ecc内存,我120天不关机一点事没有。就是win10开文件夹加密之后有内存泄漏 ...

普通内存问题也不大吧,笔记本从不关机,上班开机,下班待机。几年了,从没出问题。

网友:
建议水冷,另外加点RGB。
我本人不喜欢AMD,因为被AMD坑过几次,建议换Intel。
其它的配置可以了,1660显卡+16GB内存也是当前的主流配置。

网友:
这配置高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普通内存问题也不大吧,笔记本从不关机,上班开机,下班待机。几年了,从没出问题。 ...

以前了遇到一个同事,不关电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电脑?

网友:
真贵。。。适当考虑下二手件

网友:
机箱可以选择再便宜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内存问题也不大吧,笔记本从不关机,上班开机,下班待机。几年了,从没出问题。 ...

频率越高容量越大出错的几率越大。你装32G内存用满连开一个月我保证你至少有一个工程崩溃。内存也是有BER的。所以服务器要同时开ECC、Demand Scrub和Patrol Scrub以确保内存数据完整性。只要有长期大量占满内存全速跑的情况就建议最好上ECC。像我的ECC内存电脑和服务器从来不出小毛病,任何时候用都能保持稳定性和可靠性,但是其它平板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总是会时不时出点小毛病。如果你不是天天搞电脑搞软件硬件开发可能大概率感觉不到这些小毛病

网友F:
CPU自带的风扇应该够了,如果你想炫就另说。
我的是2200集显,也用得很欢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了遇到一个同事,不关电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电脑?

工作站和服务器设计就是24x365运行的。现在电脑足够节能,那一点待机的电量可以忽略了。我从来不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打算给小姐姐们一个单独的房子吗?都放在SSD上,一旦挂了就欲哭无泪了。 ...

之前收了一个暴风,已经组了一个nas,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自带的风扇应该够了,如果你想炫就另说。
我的是2200集显,也用得很欢快。 ...

Cpu.自带风扇?

网友:
这U配有一个RGB风扇。

正吹的,效果不好,我用了几天就换水冷了。

网友:
有钱。开发用的话,显卡需要这么好吗?内存也贵了,不用这么高频率。

网友:
游戏配置

网友:
3700X都配到8K+了啊,大手笔

网友:
唉,刚刚说贵,但是看了下自己的配置,一张显卡都5k,ssd也2k,好像也不便宜了。。。。台式机就是温水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了遇到一个同事,不关电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电脑?

以前电脑开机慢,待机可以秒开。现在都ssd了,开机问题不存在了,但是好多软件重新打开一遍也很麻烦,所以干脆不关机。

网友:
你这怎么看都是吃鸡的配置绝不单纯是为AD

网友:
牛B的配置,用来扫雷吗

网友:
没有HDD,机械硬盘,建议加个2T 机械盘,存一些资料,安全一些。

网友:
这价格很贵啊

网友:
机械硬盘,我觉得是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700X + RTX2070 才上550W电源, 升到3900X感觉都足够。

已买跟你一样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用内存频率没必要这么高,降频加到32G更好。

问一下AMD显卡目前怎么样RX580,590兼容性会有问题吗?内存改为3000的了

网友G:
好想也装一台,但是没有动力。3代i3还可以再战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想也装一台,但是没有动力。3代i3还可以再战3年。

已经想了一年了,终于下定决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AMD显卡目前怎么样RX580,590兼容性会有问题吗?内存改为3000的了

兼容性问题应该不容易碰到。我玩游戏的,没考虑过A卡。

网友:
看到大霜塔我笑了。

楼主,你是想要让你的主板断掉吗?

网友:
风扇玄冰400就够了,京东散热器排行第一位,我最近买了2个,特意把之前的大霜塔换掉了。

网友:
干活用,内存降频,增量。
不用另外风扇吧。

网友:
大霜塔重量 660g
玄冰400 450g

其实玄冰400我都嫌重。

楼主:
已换跟你一样的玄冰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应该不容易碰到。我玩游戏的,没考虑过A卡。

恩,现在就剩显卡选不好了,1660京东最近价格虚高,1650感觉有点弱,偶尔也玩war3一类游戏

网友:
我是不太推荐买模组电源,模组电源有两次欧姆接触,
闲置的口,你要是不插上,慢慢的就积灰氧化了,后面想再利用起来,欧姆接触就更大了。

网友:
推荐一个公众号: jrs玩机社。可以照着上面的搭配

网友H:
显卡太高端了。可以把钱用到SSD上,我现在2T的SSD都不够用了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显卡太高端了。可以把钱用到SSD上,我现在2T的SSD都不够用了块。

我是想先组起来再说,存储这些后面好加啊

楼主:
已按图示单购买,显卡没概念,先在tb上淘了一个rx580二手亮机卡用着看看。

网友I:
怎么没有买SSD?用原来电脑里的?

网友J:
半个月前配的

骨伽的机箱和电源,散热没换,原装的日常足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有买SSD?用原来电脑里的?

另外在当当自营买的,便宜1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半个月前配的

骨伽的机箱和电源,散热没换,原装的日常足够足够

好像差不多,580显卡还行吗?买x570主要是想后续升级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差不多,580显卡还行吗?买x570主要是想后续升级cpu

主板我主要看重这个是ITX 而且供电最猛的,大家是电工都懂供电的重要性

RX580是淘宝买的亮机卡,京东上有自营的也才780多,那个似乎更划算

日常使用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又不打游戏,所以更没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半个月前配的

骨伽的机箱和电源,散热没换,原装的日常足够足够

原装散热器,鲁大师烤鸡三分钟,温度能到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半个月前配的

骨伽的机箱和电源,散热没换,原装的日常足够足够

这里用的玄冰400散热器

i7-4770k+独立显卡

鲁大师长时间烤鸡温度大概是50℃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用的玄冰400散热器

i7-4770k+独立显卡

开FPU试试

楼主:
交作业了,京东确实快,第2天就全到了,倒是淘宝买的580显卡慢了2天,
装完拷机半小时最高温度都在50℃以内,显卡性能还是差了些,但也足够用了,
各个软件都很流畅,AD画复杂些的板子也没卡顿了,但打开还是有些慢;

感谢兄弟们建议,电源,散热,显卡都省了一笔,最终组装完6800左右,预算内,供大家参考。

网友:
看起来很酷,跑分也不错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F:
CPU自带的风扇应该够了,如果你想炫就另说。
我的是2200集显,也用得很欢快。 ...

学学软件,比如虚拟机上装linux,集显的够用吗?不玩游戏
也想装一台,业余时间搞搞linux,不想投入太多,因为不是专业用,有可能半途而废。

网友(2021-02-18):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就剩显卡选不好了,1660京东最近价格虚高,1650感觉有点弱,偶尔也玩war3一类游戏 ...

WAR3  随便一个台式机就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内存问题也不大吧,笔记本从不关机,上班开机,下班待机。几年了,从没出问题。 ...

2008年给网吧配置游戏更新服务器兼无盘服务器,需要用到32G内存,当时配置的是普通内存、民用配件,常调取的操作系统文件和游戏文件都缓存到内存上,网吧所有机器都从内存上读取,用了好一段时间,后来不定期出现客户端游戏出错,复位内存里缓存的数据后又正常,咨询顺网游戏服务公司后,建议我们换ECC的内存。后来重新配置了一台ECC内存的服务器,游戏故障就再也没有发生,而且这台服务器一年到头都是开机状态,没有重启过,好稳定的状态。要稳定,还是得上ECC。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自带的风扇应该够了,如果你想炫就另说。
我的是2200集显,也用得很欢快。 ...

自带风扇不好,我用的是3600x,自带风扇噪音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