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不想出去,用5号电池做两个假的1号电池给燃气灶应急

楼主(2020-02-06):
编辑:燃气灶点火和保护原理,见置顶的33楼大神科普
----
燃气灶电池没电打不着,花了半个多小时用两个5号电池和一些垃圾做了两个假的1号电池。
还真可以点着,不知道能用多久,紧供参考。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电偶熄火保护是靠火焰加热热电偶,温差发电,产生电流吸合电磁阀。当火焰熄灭后,热电偶温度降低,不产生电流,电磁阀断开。这种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离子式熄火保护是靠火焰中的离子导电的原理,用一个探针检测火焰。工作中需要电子电路的配合,需要电源供电。

热电偶熄火保护的燃气灶,一般使用一节1号电池,只在点火的时候用电,燃烧过程电池不耗电。正常使用情况下,普通1号碳性电池用个几年没问题,如果用碱性电池的话,那寿命更长,几乎不可估量。

离子式熄火保护的燃气灶,一般使用两节电池,除了点火时要产生高压电弧点火,平时烧火时也要持续耗电。

电池没电的时候,热电偶的燃气灶可以使用打火机或火柴点火,烧着后可以正常使用。离子式的燃气灶电池没电的时候,用打火机是点不着的,因为电磁阀打不开。

优缺点
热电偶式的简单稳定可靠,所以大部分燃气灶都是这种类型的。
热电偶式的反应比较迟钝,因为热电偶的升温和降温都需要时间,点火的时候,需要手按住启动开关几秒,等待火焰烧的热电偶温度足够高时,才能松开启动开关,否则火焰不能保持。同理,当火焰意外熄灭后,需要热电偶自然降温到一定程度,才能断开电磁阀。
离子式的反应灵敏,瞬间启动,火焰一出现就打开电磁阀了。缺点就是耗电。

网友:
表示能用很久注意别漏液了。

网友B:
也可以弄个开关电源拉线过去直接供电啊

网友C:
一个18650锂电池就搞定,可以用很久。自从换了这个,安心多了,不用每月去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弄个开关电源拉线过去直接供电啊

拉线要拖着一根线,在厨房不现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18650锂电池就搞定,可以用很久。自从换了这个,安心多了,不用每月去换电池 ...

里面的打火电路不怕过压吗?
还有,怎么转接进去,是不是有专门的转接盒?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8650锂电池就搞定,可以用很久。自从换了这个,安心多了,不用每月去换电池 ...

你家电池也换的太频繁了吧,我家至少半年吧

网友D:
我以前买了几个2节5号转1号的筒子,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了几个2节5号转1号的筒子,一直在用

你这个“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了几个2节5号转1号的筒子,一直在用

挖槽,搜了下真有转接的,撸两个备用

网友:
  拉根线去更简单~~~

网友E:
为什么我家燃气灶电池三年了,也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家燃气灶电池三年了,也不用换?

三天打一次火吗

网友:
我家的也能用两三年,上次没电了直接现有三节5号胶带一缠,铝箔纸触点铝箔纸填充搞定

网友:
我用四节碱性5号电池并起来当一节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F:
我家的方太燃气灶,用了有四年多了,从来没有换过电池,天天都在用,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换电池

网友:
功能越智能了越费电。越简单越省电。

网友:
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一个野马品牌的电池,京东没有卖的,淘宝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打火电路不怕过压吗?
还有,怎么转接进去,是不是有专门的转接盒? ...

没有转接盒子,我直接拆了焊线出来

楼主:
你狠
想想还是不敢在火边上玩锂电。
还有要是自己不在家又没电了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方太燃气灶,用了有四年多了,从来没有换过电池,天天都在用,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换电池 ...

一样的,我那天闲的没事看了一下电池2018年就过期了。电池还是几乎慢电状态,好神奇

网友G:
我家的煤气灶是插220v的,带定时功能,煲汤利器,好像很便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方太燃气灶,用了有四年多了,从来没有换过电池,天天都在用,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换电池 ...

方太这个电池太耐用了,我家也是四年了还电力很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方太这个电池太耐用了,我家也是四年了还电力很足

看用的多还是少了,你要是一日三餐都用,周末也用,速度就很快了
现在1号电池大部分都是碳性电池,还卖的巨贵。如果是碱性电池,就耐用多了

网友:
用的万家乐的天然气灶,基本每天两三餐,两年多未换过电池。

网友J:
这个没必要去改装,我4年才换过一个电池。。一日三餐都用。。这东西超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必要去改装,我4年才换过一个电池。。一日三餐都用。。这东西超省电 ...

跟用法也有关系,随便用的,煮一餐要点火好几次。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丰蓝电池有点差劲。至少买南孚或金霸王的。上次打不着,以为煤气灶坏了,因此买了两级南孚备着。

网友:
换了3节的镍氢电池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谢谢33楼指点,我说怎么每次点火后要按一段时间才能放开

网友:
一节电池用好几年的是热电偶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和点火次数有关,和做饭时间无关。
两节电池用半个月的是离子式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和做饭持续时间有关。

网友K:
用了8年了,上次打不着火了。
当时不想下楼买,又着急用。拆下电池捏了捏,又用了半年,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了8年了,上次打不着火了。
当时不想下楼买,又着急用。拆下电池捏了捏,又用了半年,到现在,一切正常。 ...

换强排的,几百块钱就用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 ...

专业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煤气灶是插220v的,带定时功能,煲汤利器,好像很便宜的

俺家的也是 220 供电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 ...

专业啊,多谢解惑。
以前没电时想用打火机点,就是点不着,原来是这个原理。

网友:
33楼的回答非常专业,学习

网友:
肯定是可以打着了,只是5号电池应该用不了多久就无电了

网友L:
为什么楼上的各位你们家的热水器都是要用电池的?这种不用插交流电的直排式热水器,存在安全隐患,国家早就明令禁用了。
现在的热水器都是要插交流电,里面有个风扇,通过烟管把废气抽到室外。

网友:
一节电池用好几年,另一节还没用的一直放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楼上的各位你们家的热水器都是要用电池的?这种不用插交流电的直排式热水器,存在安全隐患,国家早就 ...

楼上的各位说的是燃气灶,你怎么扯到热水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8650锂电池就搞定,可以用很久。自从换了这个,安心多了,不用每月去换电池 ...

。。。每月换电池,  难道不是天天做饭一节1号电池可以用3年???

网友:
谢谢33楼的科普

网友:
1月22日那天,我买了4节1号电池,和一堆打火机,哈哈,不过现在还没有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各位说的是燃气灶,你怎么扯到热水器了?

手机看多了,眼花了

网友:
感觉电池可以用好久,用了差不多5年了,换还是没换都不记得了

网友:
一天三顿饭

网友:
现在用的的西门子3年没有换过电池了,当然烧饭的频率也不太高,一天用1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用的多还是少了,你要是一日三餐都用,周末也用,速度就很快了
现在1号电池大部分都是碳性电池,还卖的 ...

一日三餐都用的,每天用,太耐用了,应该是碱性电池

网友:
一节电池能用很久,感觉煤气灶很省电

网友:
我接了个32650磷酸铁锂带保护板,3.6V充满比4.2V的要低点

网友:
我看错了,我之前以为是燃气热水器呢

网友:
我家的用2只1号电池炉子,新电池不超半年。现在也改一节三元18650电池,直节可用

网友:
我家也基本天天打火,三年多了,没换过电池,赶紧买点备着

网友:
1号电池太贵了,我用的5号电池转1号的桶,里面可以装两节5号电池(并联)。

网友:
燃气灶有专用电池的,保质期有7年。之前一个用了4年,换了一个新的要2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 ...

这两种我还都用过,原理还真没琢磨过,这会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我也用5号转1号的桶,用三节 三洋爱老婆 充电电池,充满一次能用好久, 比买的一号电池耐用

网友:
锂电池更优秀啊

网友:
学习了,挺厉害的。下次有需要我也试试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C:
一个18650锂电池就搞定,可以用很久。自从换了这个,安心多了,不用每月去换电池 ...

每月换?
我们家三餐开火做饭,现在这个灶有4年了,去年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楼上的各位你们家的热水器都是要用电池的?这种不用插交流电的直排式热水器,存在安全隐患,国家早就 ...

您是不看内容直接回复吗?

网友:
熄火后过一会能听到“哒”响一声的就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都强制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一种是离子式熄火保护。
热 ...

热电偶的电能打开电磁阀?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了几个2节5号转1号的筒子,一直在用

看到,刚在某宝买了转换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