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浏览器打开别的网站都正常但是淘宝和贴吧不正常

楼主(2020-02-06):
打开淘宝我的淘宝后显示如上图所示,贴吧也是这样,我用chrome,浏览器设置允许保存cookie,
用v2ray出去后能够正常访问这两个网站,用工具检测也显示正常,host也修复了还是这样,chrome
已经更新最新版本了。

网友:
css还是其它什么文件加载不出来吧

网友A:
用chrome按F12,切到Network标签,刷新下网页,就能看到是什么文件没有加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hrome按F12,切到Network标签,刷新下网页,就能看到是什么文件没有加载了

网友B:
时间有没有对,一般要求数据加密的网站都是用时间作为滚动密码同步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有没有对,一般要求数据加密的网站都是用时间作为滚动密码同步的基准 ...

电脑系统时间吗?设置成随互联网同步的

网友:
用IE访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