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铅酸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0-02-06):
如题,现在用的CN3768,2A充电电流,MOS发热有点大(手摸难以忍受的热度),MOS用的ME12P04,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芯片,还是说我电路有问题
输入19V,或者24V,充12V的铅酸电池,电流2A左右

网友A:
虽然不了解这芯片,但从手册上看,这芯片还可以呀,开关频率、边沿时间都挺好,MOS管的内阻也不大,
应该不至于发烫,要不换个内阻小一些的如FDD6637。
还有就是看看电感是不是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了解这芯片,但从手册上看,这芯片还可以呀,开关频率、边沿时间都挺好,MOS管的内阻也不大,
应该不 ...

电感用的铁硅铝,1mm的线径,10A电流的,应该不会饱和
准备用SLM6900,外置分压电阻的模式,试试看

网友:
开关频率降低到100-150KHz的发热可以更小,但是遗憾这个芯片的开关频率300KHz,是固定的不可调。需要选择coss比较小的mos,同时Rds小的

网友(2020-11-24):
是不是MOS未完全导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