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购买新的Windows笔记本电脑时不要选择高分辨率的屏

楼主(2020-02-07):
现在新出了一些笔记本电脑,可以选择分辨率是4K(如3840x2160)的屏(LCD或OLED)。郑重建议大家不要选。参数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如果你是用Windows,虽然现在很多软件也做了DPI的适配,但是大部分专业软件都还没有跟进,那些没有做DPI适配的软件在高分辨率屏幕就就是个灾难,看的你恨不得把电脑砸了,想想电脑又很贵,下不了手。现在Windows的笔记本电脑1080的屏是最佳选择了,高了纯粹就是噱头,贵不说,用起来还更痛苦。

网友:
听说过,但是现在分辨率高的屏,色彩才会好,1080P感觉已经是被遗忘的屏幕了

网友:
我闲着没事把自己的笔记本屏幕从1080p换到了4k

网友:
如果是15寸1080的屏长时间看字还是小了点

网友:
楼主,你的笔记本如果是13寸 14寸,就算你选了1080P的屏幕,还是得设置缩放,不然眼睛要看瞎了,所以这个尺寸的,你选不选4k都一样,都得缩放。

网友:
然后如果笔记本是15寸 16寸的,保持100%不缩放,勉强可用,
但系统还是会推荐你选择125%的缩放。

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解,只能等软件更新适配。

网友:
15.6寸的屏, 什么分辨率比较合适?

楼主:
高分辨率的屏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确实高分屏更细腻,但是问题出在软件的适配性上,windows的软件目前大部分都没有做DPI的适配。主流的笔记本最大也就15寸,15寸塞一个3840x2160目前是真扯蛋。

网友:
深有感触,没办法给自己配了副老花镜~

网友:
其实外接的显示器 搞个2k屏已经合适了。 笔记本的话1080P吧

网友:
之前看到个帖子说,适配100%,去放大字体,就不会糊,可以试试。

楼主:
15.6寸的笔记本1920x1080目前算是标配了,再低的好像不多见。15寸的1080的屏用用问题不大,但是长时间用当然是配个外接显示器更好。

网友A:
我把我电脑从1080 60hz换成1080 144hz,色域也有所提高。

网友:
还能给笔记本换屏幕么

网友:
我现在用4K的屏幕,部分软件是不爽。

网友:
最多接受1920x10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电脑从1080 60hz换成1080 144hz,色域也有所提高。

现在主流应该是72%色域吧

网友:
windows 我还是坚持1080p了,当然macbook的话,分辨率越高越好,越高越爽,不存在dpi适配的问题。

网友:
用2k屏的小新  远程其它电脑时,这个现象异常明显! 一丁点儿的 一个小窗口。

网友:
可是现在流行2k、4k,没得选

网友:
1920x1080就差不多了,现在我都感觉显示的字体有点小。

网友:
笔记本4k分辨率,字都看着累啊,1080p够了。

网友:
一般会改成1024*768,看上去不累。
不然眼睛吃不消,会花掉

网友:
昨天刚把台式机23寸的1080P显示器,换成32寸,同样也是1080P,京东有2K的,但是老年人老花眼伤不起啊,你们这帮小年轻,唉

网友:
2K屏就差不多了,4K受不了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4K屏当扩展显示器来用应该很爽吧。

网友:
笔记本用2K、4K的屏幕,就得更新手头的软件到18年之后,才可能对高DPI支持。

网友:
目前1080P的笔记本……还得放大150%才看的清……

网友:
正在用14寸2K的OLED看这个贴子 眼睛快瞎了

网友:
2K屏就差不多了

网友:
有些oled屏伤眼 看一会眼镜酸痛

网友:
win10系统使用我用125%的缩放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高分屏了的吧

网友:
其实还是1600x900用起来舒服

网友:
反正我至少2K起,4K的更好

网友:
并不是高分屏不够好。只是软件没适配。
如果硬件不更新,软件永远不会适配。
当90%的电脑都是高分屏了,软件自然会匹配。
但是,普及高分屏的且软件未匹配的过程中,就是阵痛。那么,为了时代的前进,就必须要有一代人或者很从人承受这个阵痛。

网友:
用的小新PRO13。 13寸2K屏幕。系统出厂的适配比之前自己改的2K 屏X230要好。

网友:
15" > 14" > 13",2K > 4K > 1080p,3:2 > 4:3 > 16:10 > 16:9,用过体验最好的是 Surface Book 的 3000*2000 屏;
目前主力机器 NUC8i7HNK,外接 31.5" 4K,200%缩放,OS 是 WIN10;笔记本 Y9000X,15.6" 4K,200%缩放,OS 是 Manjaro KDE;

网友:
笔记本低于17寸的,1080p足够,1080p基础上,广色域、144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流应该是72%色域吧

之前的屏幕其实色域也可以了,但是帧率提高了,真的顺滑。
搞得我手机都想换高刷新率的了,上实体店体验了一下,那顺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屏幕其实色域也可以了,但是帧率提高了,真的顺滑。
搞得我手机都想换高刷新率的了,上实体店体验 ...

如果你常用的设备打算最近跟着更新

就不建议换。。。

一旦你用了,你就会嫌弃你的老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常用的设备打算最近跟着更新

就不建议换。。。

关键体验过了,就心理有个小啾啾了。
过完年再赚点外快吧。。。哈哈哈哈

网友:
我的X280还是上古时代的1366X768

网友:
笔记本感觉1080P够用了

网友:
1600X900看着还适应,再高时间久了就不行

网友:
正在用12.5寸4K屏回帖。如果说缩放了字体模糊,那一定是因为分辨率还没有足够的高。

网友:
一直1920x1080了

网友:
1080p以下的屏,在淘汰的边缘;2K屏只是过渡;4K屏很快普及。
Win10 及微软的软件(特别是office),已经适配得很好了,无论大小屏,无论高低分辨率。

网友:
如果时代逼着前近,那就向前面多看看。

网友:
你这么一说,回头一看我X230的“祖传1366*768”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
XPEWindows10_DPI_FIX.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