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固态硬盘查看4k对齐以及测速跑分软件AS SSD Benchmark

楼主(2020-02-07):
老固态,淘汰后,接到USB3.0转SATA3硬盘盒,速度就变慢多了。

楼主:
感觉电脑城装电脑的   特别不专业,

我姐新买的电脑,让电脑城的加硬盘做分区,结果4096字节一个扇区都没对齐。

如果是外面装的电脑有必要测一下。

如果4k不对齐,左上角会显示Bad 红色字体。

网友A:
msdn下载的win10镜像安装的是4K对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dn下载的win10镜像安装的是4K对齐吗

这个只跟用DiskGenius来硬盘分区的时候有关系,

有些装电脑的BC,为了省2048*512的字节,在对硬盘格式化分区的时候,对齐扇区勾选去掉了,就会造成4k不对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跟用DiskGenius来硬盘分区的时候有关系,

有些装电脑的BC,为了省2048*512的字节,在对硬盘格式 ...

这个是正常的吗?我笔记本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吗?我笔记本上的

左上角 2个ok
就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会提示红色字体的bad

网友:
很实用的SSD测速工具

网友C:
为什么我的4K读写速度这么低?

网友:
下载测了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4K读写速度这么低?

你这个整体写入速度都出问题了,nvme还不如我的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4K读写速度这么低?

你的硬盘可能出问题了,用这个软件看一下硬盘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硬盘可能出问题了,用这个软件看一下硬盘报告

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
NVME好像读不出来参数

你单独发个帖子问问,应该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5194-1-1.html

我之前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VME好像读不出来参数

你单独发个帖子问问,应该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企业版

楼主:
你发个帖子问一下,NVME的写入速度不应该是你现在的这样

网友:
公司配的电脑,能正常用就不想折腾了。
反正资料也不存在固态硬盘里。

网友D:
楼主的版本略旧,我传一个最新版(其实也是一年以前的了,貌似后来么有更新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版本略旧,我传一个最新版(其实也是一年以前的了,貌似后来么有更新版了)

感谢。

我这是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版本略旧,我传一个最新版(其实也是一年以前的了,貌似后来么有更新版了)

看到新版是增加了这个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