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硬件电路区分 120K和130K两个频率?

楼主(2020-02-07):
现在有一个信号分别用了两个信号进行调制,0 用120K(+-3K)信号调制   1用130K(+-3K)调制。
请问怎样可以简单的解调这个信号。  现在有两条路已经实现 1. 纯软件  2.专用解析电路 。但是因为专用电路难买所以想能不能用简单电路实现解调。谢谢啦!

网友:
FPGA识别脉冲宽度,单片机计时似乎也行

网友:
FPGA或单片机测试脉冲周期

网友:
lm567应该没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先找一个125K的本振,整成方波,然后RC积分出基准电压,对输入信号做相同的事,然后比较器比较。

网友:
用频率转电压电路,然后AD或比较器。

网友:
一个mcu,2个 timer应该可以搞定,一个记脉冲数,同时一个记时

网友:
硬件实现:单稳态电路+低通滤波+双限比较器+低通滤波。(和7楼差不多)
其实一个SOP8的STC15单片机就行的。

网友:
这个调制后的信号是脉冲信号还是正弦信号,占空比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是脉冲信号,就类似于红外解码,用单片机应该就可以解析了,51外部中断开启定时器计时,测量脉宽时间,区分哪种信号,同时统计一下脉冲数。
如果用stm32,既可以用外部中断,定时器也有输入捕获模式,测出脉宽持续时间更容易了。

网友:
同时进 两个频率的带通,然后触发器整形,可否

网友:
速率不快的话,用FFT分析信号频谱~

网友:
可以用555做一个单稳态,当输入端来一个触发电平,输出端就输出一个tw宽的高电平,
假如在tw期间再来一个,输出端就持续使出高电平.
其中tw=1.1*R*C
区分120K和130K,就按125K为分界,也就是8us,555的单稳态时间常数就设成8us
大于125K的信号,在这8us内会触发2次,因此输出端会持续输出高电平.
小于125K信号,在这8us后,会输出短暂的低电平.
输入限号的宽度不能超过8us,因此将输入信号先微分,变成窄脉冲,再加到555输入端.

网友:
用异或电路,异或电路就是个乘法器

网友A:
用一片**4060加晶振产生125k基准, 再用一片cd4046的鉴相器2, 输出加低通, 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片**4060加晶振产生125k基准, 再用一片cd4046的鉴相器2, 输出加低通, 就行了吧 ...

这个方法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B:
现在搞硬件的确实少了,lm56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硬件的确实少了,lm567试试

lm567频率太难调准了。 而且信号会频偏,容易误码。 不过我可以试试不用567的vco

网友:
饱和放大,整型后,看码元长度,用FPGA或MCU都可以解码

网友:
2计数器可以搞定,一个计脉冲数,同时一个计时

网友:
LM331, NE567

网友(2020-03-12):
把MCU的采样率设为240KHz,采样序列奇数偶数分别累加,后相减求绝对值

网友:
用单片机,用外接晶振,判断波形周期,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