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简易测温枪

楼主(2020-02-07):
做了个简易测温枪给村口检查站使用,MLX90615传感器+stm32f103c8t6+NOKIA5110屏幕,4节5号电池供电,带屏幕背光灯开关,蜂鸣器报警,探头前面套了一小段塑料管,调节塑料管的长度来调节被测物与探头之间的距离来校正温度,精度一般,测手的温度35.x,额头和腋窝温度36.x,优点就是非接触和速度快,简单判断是否发烧还行,精确测量还是得上水银体温计。

附上代码,成品的测温枪买不带,但传感器能买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做个简易的测温枪应急。
硬件连接:
NOKIA 5110屏幕-stm32最小系统:
vcc-3.3v
bl-3.3v
GND-GND
clk-pa8
din-pa3
dc-pa2
ce-pa0
rst-pa1

mlx90615 传感器-stm32最小系统:
vcc-3.3v
GND-GND
scl-pb7
sda-pb6

蜂鸣器(低电平驱动)-stm32最小系统:
beep-pc15

网友:
牛逼是牛逼,这颜值不行啊

网友:
作为手工初版,还是很不错的。值得表扬!

网友:
正在为这个发愁呢,10号开工,要有这个才能申报,网上买的都排到20号以后才能发货呢

网友:
不错,发挥作用了

网友A:
这个不带光学头的,视场有限,只能隔着0.5公分测比较准确

网友:
测量距离远的,价格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带光学头的,视场有限,只能隔着0.5公分测比较准确

实测貌似必须0.5厘米才行,近了数值偏大,远了数值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貌似必须0.5厘米才行,近了数值偏大,远了数值偏小。

你这个是20块左右不带镜头的,换个40块钱左右的带矮,就可以1-4cm左右都比较准确,还有140左右的带高镜头的,就可以半米测了,以前有个测温项目所以三种我都买了测试过,一分钱一分货。淘宝那种测温枪,50块钱成品隔着半米测,真是佩服,他们自己能搞定光学部分成本才能降到这么低

网友:
刚好有传感器有时间,偶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20块左右不带镜头的,换个40块钱左右的带矮,就可以1-4cm左右都比较准确,还有140左右的带高镜头 ...

不同价格的传感器型号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只是镜头的区别

网友:
只看到求购的,现在看到自己做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有能力还是自已动手,网上已经断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价格的传感器型号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只是镜头的区别

细分型号不一样,具体说来是后缀不同

网友:
90614最好精度是±0.5摄氏度,你这个不知多少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

网友:
淘宝那种测温枪,50块钱成品隔着半米测,真是佩服,他们自己能搞定光学部分成本才能降到这么低

哪家质量好。

网友:
自己怎么做可以将体温计做准,材料成本可以200元以内。我有两个体温计外壳可以改造,都是被小孩摔坏的,本来也不准。

网友:
求大神开源,让我这个小白diy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求开源,或者有传感器的驱动源码也行

代码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这波操作666,还是可以一用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误差多少度

楼主:
传感器给出的误差是±0.5度。

网友:
不错不错!慢慢完善吧!

网友:
不错不错,线路板打样更好了

网友C:
楼主赶紧测测自己体温多少啊,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紧测测自己体温多少啊,校准一下。

我用水银体温计量的腋窝温度是36.5度,然后调整探头前面的塑料管长度,直到使温度显示为36.5度。

网友:
精神可嘉 赞一下

网友D:
是不是数字传感器,读出来就行了?应该不涉及到什么算法吧

网友:
谢谢开源,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洞洞板手工焊还是加分的,不过整体颜值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数字传感器,读出来就行了?应该不涉及到什么算法吧

直接读数,没用什么算法。

网友:
优秀,感谢开源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超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20块左右不带镜头的,换个40块钱左右的带矮,就可以1-4cm左右都比较准确,还有140左右的带高镜头 ...

请教了电子科大的光学博士,说这个体温计主要是光学难,镜头那块,他读博了都搞不定。而且传感器都是老外的,所以价格降不下来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有个红外高温枪,测额头温度33多,测口腔有36度,不知精度多少。
是不是不同的红外枪区别就是传感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20块左右不带镜头的,换个40块钱左右的带矮,就可以1-4cm左右都比较准确,还有140左右的带高镜头 ...

大神,能测半米距离的传感器,型号后缀是什么啊,我查了半天一头雾水,也没说测量距离的事。另外也没查到镜头信息。谢谢

网友:
这手工真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测半米距离的传感器,型号后缀是什么啊,我查了半天一头雾水,也没说测量距离的事。另外也没查到 ...

MLX90614ESF-DCI,扇角5度

网友:
MLX90614ESF-DCI  现在严重缺货,谁有货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测半米距离的传感器,型号后缀是什么啊,我查了半天一头雾水,也没说测量距离的事。另外也没查到 ...

MLX90614-DCI

网友A:
如果只要求三四公分,买90614-BCC也可以,上面有朋友说DCI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有这个就可以复工了,O(∩_∩)O

网友:
引用 网友F:
MLX90614ESF-DCI,扇角5度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要求三四公分,买90614-BCC也可以,上面有朋友说DCI已经买不到了

多谢回复!

网友F:
注意,BCC精度跟DCI除了透镜扇角不同,精度也是不同的,BCC最好的精度是0.5,测体温会吓坏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BCC精度跟DCI除了透镜扇角不同,精度也是不同的,BCC最好的精度是0.5,测体温会吓坏人的。

谢谢提醒  看到您这句提醒,我去找手册查了一下,原来只有MLX90614Dxx是医用型号,其他型号的精度都是±0.5度的

网友:
牛逼  洞洞板  做成这样,很厉害了。

网友:
市面的测额温都是用这个传感器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特别实用的东西,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20块左右不带镜头的,换个40块钱左右的带矮,就可以1-4cm左右都比较准确,还有140左右的带高镜头 ...

市面上的大多是光学塑料的聂菲尔透镜,量大才几分钱一个.

网友G:
这传感器好像很贵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传感器好像很贵啊?

传感器模块30元,这个测量距离是0.5cm,测量距离半米的100多元。

网友:
设计者可否改一下外观,现实体检测温,当一把手枪外形的测温仪对着脑门时,心理感受就是一把真枪对着自己,脑门麻酥酥的,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找个铣床给铣一个纯钛的外壳再镀上一层铬,最后再做一个精装版的包装盒与便携袋及操作说明书等,保证美滋滋的!反正这段时间也是闲着,可以慢工出细活的啊。

网友:
牛,牛··· 不要不要的····

网友:
楼主厉害,实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