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自己做硅胶打样?

楼主(2020-02-07):
请教各位,如何自己做硅胶玩具打样?

记得论坛有一个文章描述自己用香蕉和乒乓球做硅胶模型的帖子,有朋友收藏不?

主要希望知道的是什么硅胶材料。如何调配固化时间和最终的固化硬度

我想的是先做3D打样做一个硬外壳,在灌硅胶固化。在分模,一个3D打印的硬模,至少可以做几十个小的硅胶玩具了。

网友:
怎么看到硅胶有种邪恶的想法

网友:
教程:克隆你的阳具送给她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880-1-1.html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那个里面是AB胶,最后出来是很硬的塑料。我需要了解的是成品是硅胶,软的。

现在计划的模具用3d打印,而不是克隆粉(改性石膏粉)来做的。

期望了解的是,硅胶是什么材质,如何定模,一定要高温不?有懂工艺和对应材料的朋友不?

网友:
也想知道,坐等高人科普

网友:
要什么3D打印,直接真人倒模就行了。材料就用704,强度有限,注意别玩的太猛,以免断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里面是AB胶,最后出来是很硬的塑料。我需要了解的是成品是硅胶,软的。

现在计划的模具用3d打印,而不 ...

那个例子有两次浇模  最后一次是硅胶

网友:
未来工场香港官网的真空铸造有介绍
https://www.wenext.hk/index.php?route=services/vacuum_casting

另外网上有一片文章,工艺的秘密 6 真空铸造
讲的都是硅胶模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例子有两次浇模  最后一次是硅胶

最后一次是AB胶,是硬胶,不是软硅胶。

硅胶分有机硅胶和无机硅胶2种。我查了比较久没有发现有混合组份生成软胶的方案。

网友:
3D打印可以直接打印TPU材料的,也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