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机自启动的软件NISEC,有没有办法禁掉?

楼主(2020-02-08):
删掉的话,税控盘就不识别了。

完全没找到禁止弹出的设置。

网友A:
税控机你还要做什么?坏了只能花巨款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税控机你还要做什么?坏了只能花巨款重新买。

我差点就搞坏了。。

方法:
1.插入税控盘
2.进入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
3.会自动弹出让你格式化。。。。

4.然后我没反应过来,它要求我对税控盘格式化,我就点了确定

5.还好电脑卡死了,等了半天也没反应,就拔掉税控盘,

6.测试,居然还是好的

网友:
不作不死啊

网友:
税控机,估计是捆绑的必须运行的软件

网友:
先治下自己的强迫症

网友:
先治下自己的强迫症  注册表里面禁用得了吧

网友B:
不管它就好了,坏了又得花巨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它就好了,坏了又得花巨款修

你还差5分 哈哈

网友:
曾经给朋友装系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想要税控能正常用,无论如何也禁不掉,认输了,服气。这玩意就是个合法的病毒程序。

网友C:
不对,应该是关机时候的提示框无法去掉。开机时候的这个窗最后有没有禁成功,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应该是关机时候的提示框无法去掉。开机时候的这个窗最后有没有禁成功,我忘了。 ...

是开机的时候,一定会弹出来

如果把它exe删掉,税控盘插入就不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开机的时候,一定会弹出来

如果把它exe删掉,税控盘插入就不识别了。。。

对,是这样的。开机这个我好像也没搞定。但是关机那个更恶心人,难道你没有?就是关机时候弹个窗,告诉你税控这个进程在运行什么的,在阻止关机。我觉得这个更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是这样的。开机这个我好像也没搞定。但是关机那个更恶心人,难道你没有?就是关机时候弹个窗,告诉你 ...

关机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出现。

我就是烦它开机自启动就算了,还要弹窗,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机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出现。

我就是烦它开机自启动就算了,还要弹窗,受不了。 ...

那你已经很幸福了,你就这样吧,别纠结了。我之前关机都得点击一下确定才能关机。神马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已经很幸福了,你就这样吧,别纠结了。我之前关机都得点击一下确定才能关机。神马玩意 ...

win10真心方便,直接在任务管理器中 禁用 就完事了

禁用后,并没有影响开票软件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真心方便,直接在任务管理器中 禁用 就完事了

禁用后,并没有影响开票软件的使用。

我也改过启动项  但是记得就不能正常用了。时间久了不太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