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学着学着就忘记了。请教XILINX AXI4 IP使用

楼主(2020-02-08):
我学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三天打鱼一个星期晒网,家庭,生活,总会打断。

上次学习半个月后,成功用ZYNQ 接收到无线信号。里面学习了 ADC采集,CIC,FIR,解调AM,修改了一下 ExtIO plug-in 这个DLL。

成功后因为要做信号调理前端,想买个VNA 。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打断了。

于是成功的把前面的东西忘记了95%。现在只能在家呆着,又想起那个2700的开发板,只用了几次,都氧化了。

闲着也是闲着,又学一次吧。有几个IP忘记了。请教一下。

1,axi4-stream data width converter
这个IP 64进32出的话,时域是否不一样。  会把64分成两组32输出,

2,两个data width converter 之间是不是同步的

3,AXI4-Stream Combiner  与 FIFO 之前是不是同步的。

网友:
既然是为了实现算法,为什么不直接用hls,接口可以自定义,想怎么实现就怎么实现,在Diagram里面一个个搭建岂不是效率很低,而且数据之间的流动还不一定满足。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
你把过程描述和代码都扔在amobbs就不会了,很可能有人回帖交互,可以回翻。

网友A:
axi stream我都是使用32bit宽度,外部设备宽度不一致时,自己在ip里面实现宽度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i stream我都是使用32bit宽度,外部设备宽度不一致时,自己在ip里面实现宽度的调整。 ...

它这个是前面两路32 合成了一路64.

FIR设成双路交替  所以又把64路变成两路32路。只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时序又有点不对。现在还没想明白

网友:
这个比我司那帮人做的有意思多了。不懂帮顶

网友B:
zynq这个顶层文件可以不用图形方法么,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nq这个顶层文件可以不用图形方法么,很别扭

会的话文本都可以啊。
自动生成顶层多好,还不会漏东西。
而且这样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