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彻底解决开机后system进程占用硬盘资源的方法?

楼主(2020-02-08):
我自己的电脑之前折腾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换SSD硬盘了事。今天又有亲戚把win10系统的笔记本叫我看看电脑为什么这么慢。

楼主:
百度了几个方法,好像不管用。

网友:
不帮人修电脑

网友:
好像机械硬盘正常读写速度为20-40MB/s,硬盘出问题了吗?

网友:
看看他的本有没有系统还原,有的话直接还原了事

网友A:
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换SSD
现在SSD 几百块就可以换一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换SSD
现在SSD 几百块就可以换一个嘛

+1

公司的电脑 CPU 和内存的配置都很不错,不知道为啥硬盘就一块机械盘,也有这个磁盘 100% 的问题
试过网上搜到的解决方法,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加了块 SSD 作系统盘解决

网友:
system进程是系统进程,
是否安装之后已使用了很久,清理一下

网友:
重装可以解决所有的软件疑难杂症

网友B:
查查硬盘ide驱动…默认驱动有这个问题…需要手动安装,我被折腾好久[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硬盘ide驱动…默认驱动有这个问题…需要手动安装,我被折腾好久[才搞定 ...

如何操作?

网友B:
、右键点击开始按钮并选择设备管理器。
2、展开第一条“IDE ATA/ATAPI 控制器”。
3、选择带有“SATA AHCI”的条目,比如说标准 SATA AHCI 控制器,右键选择“属性”,切换到“驱动程序”标签页。
4、点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依次选择“浏览计算机并查找驱动程序软件”、“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

打自己主板的硬盘驱动试试。我改造后就正常了,不然总是100% 据说是BUG

下面是搜索到的。

说win10系统带的默认的IDE硬盘驱动太老了,导致出现占用率100%的问题。貌似很有道理,我打开硬件管理器一看,IDE的驱动签名的确是2006年的。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适合我的电脑主板的IDE驱动。

第一步,尝试用驱动精灵等软件自动搜索驱动然后下载。事实证明这些国产的驱动软件除了给你默默的安装了很多其他软件之外,并没有什么卵用,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用。我不知道我只安装了一个驱动精灵,为什么电脑就莫名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垃圾软件。关键是给我安装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软件后,依然没有找到更新的驱动。惹不起,惹不起,吓得我赶紧卸载了。

第二步尝试到神舟的官网上去下载对应的主板驱动。但是却并没有找到。看来屌丝电脑是得不到什么正经服务的,放弃。

第三步是到intel的官网上查找驱动。虽然没有找到匹配的驱动,但是却用intel官网上的硬件检测工具检测到了具体的主板型号。具体检测的网址在这里:
Intel® Driver & Support Assistant
www.intel.com图标

我的主板的具体检测信息如下:

在这里,要记住主板的型号,比如我的就是W65_67SJ。

在bing里搜搜主板型号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超赞的网站:
Windows Driver Download Center
www.driverscape.com

进入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有一个Driver Update Utility工具,这个工具是收费的,使用这个工具就可以自动检测驱动自动下载和安装,但是,收费最便宜的也差不多30美元,所以,还是有点贵。

这里我是手动点manufacturers,然后在里面翻页,找到我的电脑厂商HASEE,大名鼎鼎的神舟:

到这里就简单了,点进去,找到和你主板相同的型号,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驱动了。

点进去,IDE的驱动是:

找一个和你系统匹配的驱动,点击下载,然后解压到一个文件夹中

下面就是驱动安装了,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硬盘

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程序,然后选择手动更新,然后把文件夹指定位你刚才解压的驱动文件夹即可。

自动安装驱动后,会提示你重启电脑,重启即可

安装后,发现superfetch服务器在启动的时候还是很占硬盘,这个时候去服务里吧这个服务禁用。

折腾到此,基本上有了很大的改观,系统凑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点击开始按钮并选择设备管理器。
2、展开第一条“IDE ATA/ATAPI 控制器”。
3、选择带有“SATA AHC ...

但电脑的硬盘是SATA3接口的,不是IDE.

网友:
格了装win8.1
不过最新的电脑应该是win8.1也装不成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电脑的硬盘是SATA3接口的,不是IDE.

一样的。就是驱动问题。WIN10的默认驱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就是驱动问题。WIN10的默认驱动有问题。

win7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win7没听 说。

网友:
我传个INTEl的主板驱动 基本上可以默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