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瓶问题,请帮忙分析下我这个电瓶还能用不?

楼主(2020-02-08):
2.4L排量,电瓶使用了6年了。使用的还可以:没有过放过。每次开车也至少10公里以上。以前这车没长期在东北停过车。在东北最多停车三四天。
以前从没遇到过问题。但今年特殊肺炎的原因:年三十开了700多公里回到东北老家,初二跑了40多公里。应该是充饱了。停车六天,初八的早晨想挪一下车。零下20度的气温。无法启动了。从车上翻出万用表,明纬的12v,50w开关电源。测量电瓶的电源12.18v(发动汽车两次,未遂后测量的)。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到最高14v,给电瓶充电两个小时。启动成功!  挪完车,继续充电24小时后电流趋近于0。拆掉电瓶的正极连接螺丝。电池空载七天,气温还是零下10度左右。今天白天测量空载电压为12.8v。请问各路神仙:这电瓶还能用么? 有没有必要用15,甚至16v的电压给他充充电?明纬的这个电源,改改电阻应该可以调到15v。

楼主:
这肺炎闹腾的,估计很多长期停车的了。也给长期停车的兄弟们提个醒:没事儿转一圈儿。

楼主(2020-03-12):
半个月前从镇上话300元钱买了个电平换上去了。镇上没啥好牌子的电平。
老的电瓶因为感觉还能用。就没给他,自己留下了。如果给店里的话还能抵100元钱。
现在回家了。上电子负载。半个月前充到14V。上午测量空载电压为12.8V。
45AH的电平,用了6年,现在实际容量为13.6AH。
用的还算节省吧。

楼主(2020-02-08):
现在在农村老家,没有更多的测量手段。如果在家就上电子负载测测容量了。但现在只有万用表和12v的电源,电烙铁等简单的工具。

网友:
6年超值了,一般3、4年吧

网友:
应该可以换了

网友:
该换电瓶了

网友:
电瓶估计不行了,用14V充满,长时间停就把负极线摘下来,能多放段时间。

网友A:
没什么意义了,该换就换吧,就像我之前说我电瓶,头一天还在跟同事夸,说7年了一点问题没有,结果第二天就打不着了, 没有预兆的。直接换了才安全可靠

网友:
年头差不多了,即使能用也坚持不了多久,现在冬季不行,若果能凑合用,肯定熬不过夏天,空调需要电瓶更大,经验我的四年启动无力,但能着车,一开空调就彻底完,不想抛锚在路上等救援赶紧换新的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义了,该换就换吧,就像我之前说我电瓶,头一天还在跟同事夸,说7年了一点问题没有,结果第二天就 ...

是的,汽车电瓶一般也就3年设计寿命(都不坏电池厂喝西北风啊)。真要一天打几次那种低温可能2年就打不动了吧。所以前几年流行并超级电容,6个2.7v 600f的超级电容串联+简单的均压,打火速度明显提升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义了,该换就换吧,就像我之前说我电瓶,头一天还在跟同事夸,说7年了一点问题没有,结果第二天就 ...

我查京东自营瓦尔塔的价格是408元。我记得如果去店里换的话可以用旧电瓶加钱换新的电瓶,不知道和京东自营比哪个划算?

网友:
再撑个半年要换了

网友:
车电瓶用了六年?那是已经赚到了两颗电瓶了!我都是两年电瓶一定得换掉,每两年其储电的能力明显都要快发不动车了说。

网友:
按时间算,基本2年以上如果启动困难就准备换。之前的车基本2年一个电瓶。当然也有人说一个电瓶用5年的。

网友:
六年就换吧,不换不一定什么时候再出问题,另外京东的也是私人小店,不如直接去靠谱小店去换品牌的,风帆就不错的。

网友:
你最好换一个,电瓶两年换一个是正常的,换电瓶也不贵,京东上旧电瓶换新的,打折的时候就300多,随便叫个拖车也不止这个钱

网友:
刚查了下,之前京东上做活动,232换了个电瓶,有人亲自来换的

网友:
我是用了两年多,冬天有一次启动两次才打火成功,怕那天突然趴窝,就换了一个

网友:
六年了,强烈建议换掉,出现过一次亏电以后会不定时出现的

网友:
六年了,强烈建议换掉,否则会付出代价,我上次车电池也是6年,本想我在后备箱备用一电池,坐等首次启动不起后再换,可万无一失,没想后我首次亏电后,用备用电池能启动,备用电池一脱开,转速狂抖,接备用电池启动20分钟,一脱开备用电池还是一样,说明电池已充不进电了,最后只能等施救车送电池。

网友B:
6年该换了,我电瓶上并联超级电容,快8年了没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京东自营瓦尔塔的价格是408元。我记得如果去店里换的话可以用旧电瓶加钱换新的电瓶,不知道和京东自 ...

我就是换的娃儿他兼容电池,因为就在附近,叫老板回来给换上,然后旧电池他拿走,好像是抵一些钱,应该就是4、500块钱,具体忘了

网友:
6年值了,尽快换吧,趴窝一次就头疼了

网友C:
理论是一般不低12V是能用的,你这个电瓶只是亏电而已,拆出来自己充电就行.

网友:
6年了,可以换一个了。另外充电电压建议用14.4V充。

网友:
我的还没到3年就不行了,要换了

网友:
使用了六年,建议更换

网友:
使用6年已经很赚了,大多都是3年就要换了

网友:
我买个启动充电宝。车子10天就没电了,以前放一个月都可以。 看来再搞个负极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是一般不低12V是能用的,你这个电瓶只是亏电而已,拆出来自己充电就行.

内阻大了无解的,。  手机电池就知道咋的了:充电三下两下就充满了,用表量电压足足的,打电话一接电话就报电量低:)

网友:
都已用了6年了,别犹豫了,直接换了吧;别等关键的时候,用不了车。

楼主:
已经打算换了。等疫情结束吧。现在电瓶拆下来在屋里充电。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汽车怠速能不能给电瓶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汽车怠速能不能给电瓶充电?

应该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汽车怠速能不能给电瓶充电?

据我了解到的好像是怠速还会耗电。之前我的电瓶亏电,想怠速充电,对着火后一会儿就熄火了。对着火上路跑起来不会熄火。

网友:
电瓶六年寿命差不多到了。换了也就几百块钱,如果亏电被扔到半路上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大了无解的,。  手机电池就知道咋的了:充电三下两下就充满了,用表量电压足足的,打电话一接电话就 ...

是啊,内阻大是无解,但停几天亏电可以自己充电试试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电瓶是断开负极而不是断开正极呢?

网上搜索一下知道原因了。

网友:
用了2年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就该换了

网友:
最好 是换了。6年了。如果下次遇到什么急事,打不着,闹心。电瓶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6年该换了,我电瓶上并联超级电容,快8年了没换

你好,能分享一下并联超级电容的资料吗?多大的电容?耐压?超级电容的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1个电瓶用6年,值了,早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分享一下并联超级电容的资料吗?多大的电容?耐压?超级电容的漏电流的影响? ...

500F  2.7V6串, 最长停车时间不超过6天,漏电流不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汽车怠速能不能给电瓶充电?

可以的, 我试过怠速把全部用电器开了,大灯,风机之类的,电瓶仍然是充电状态,正常就更不要说了